开关电源电路图与解析

楼主(2015-10-21):
开关电源电路图与解析

  所谓开关电源,故名思议,就是这里有一扇门,一开门电源就通过,一关门电源就停止通过,那么什么是门呢,开关电源里有的采用可控硅,有的采用开关管,这两个元器件性能差不多,都是靠基极、(开关管)控制极(可控硅)上加上脉冲信号来完成导通和截止的,脉冲信号正半周到来,控制极上电压升高,开关管或可控硅就导通,由220V整流、滤波后输出的300V电压就导通,通过开关变压器传到次级,再通过变压比将电压升高或降低,供各个电路工作。振荡脉冲负半周到来,电源调整管的基极、或可控硅的控制极电压低于原来的设置电压,电源调整管截止,300V电源被关断,开关变压器次级没电压,这时各电路所需的工作电压,就靠次级本路整流后的滤波电容放电来维持。

  待到下一个脉冲的周期正半周信号到来时,重复上一个过程。这个开关变压器就叫高频变压器,因为他的工作频率高于50HZ低频。那么推动开关管或可控硅的脉冲如何获得呢,这就需要有个振荡电路产生,我们知道,晶体三极管有个特性,就是基极对发射极电压是0.65-0.7V是放大状态,0.7V以上就是饱和导通状 态, -0.1V- -0.3V就工作在振荡状态,那么其工作点调好后,就靠较深的负反馈来产生负压,使振荡管起振,振荡管的频率由基极上的电容充放电的时间长短来决定,振荡频率高输出脉冲幅度就大,反之就小,这就决定了电源调整管的输出电压的大小。那么变压器次级输出的工作电压如何稳压呢,一般是在开关变压器上,单绕一组线圈,在其上端获得的电压经过整流滤波后,作为基准电压,然后通过光电耦合器,将这个基准电压返回振荡管的基极,来调整震荡频率的高低.

  如果变压器次级电压升高,本取样线圈输出的电压也升高,通过光电耦合器获得的正反馈电压也升高,这个电压加到振荡管基极上,就使振荡频率降低,起到了稳定次级输出电压的稳定,太细的工作情况就不必细讲了,也没必要了解的那么细的,这样大功率的电压由开关变压器传递,并与后级隔开,返回的取样电压由光耦传递也与后级隔开,所以前级的市电电压,是与后级分离的,这就叫冷板,是安全的,变压器前的电源是独立的,这就叫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电路图例图

  5v/2a隔离式开关电源电路图

  5v/2a隔离式开关电源电路图

  220v转直流600v开关电源电路图

  220v转直流600v开关电源电路图

  dc-dc变换的开关电源电路图

  dc-dc变换的开关电源电路图

网友:
楼主的资料应该还没完,请接着发.....

网友:
这是哪本书上抄来的

网友:
第2张图片整流桥画得好别扭,负极可以直接接地?不是要挂个电容再接地吗?

网友:
楼主真厉害啊  屌爆了 我也学习拉一下 很好用

网友:
涨姿势,感谢楼主

网友A:
没头没尾,难道也是来混分地?这里都是修电脑的,你那可控硅电源我们遇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头没尾,难道也是来混分地?这里都是修电脑的,你那可控硅电源我们遇不到。

我也有同感......

网友:
开关电源电路啊,这个和显示器里面查不多

网友:
这个只是辅助电源部分吧,还有主电源的? 能详细讲讲494的工作原理吗

网友(2015-12-06):
还有后面的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