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夏普液晶电视LCD-32Z100A不开机维修 (转载)

楼主(2015-10-21):
  夏普LCD-32Z100A液晶电视,故障现象:三无,指示灯不亮。拆机检查,保险丝未断,大电容两端电压320V,各路输出无电压。进一步检查发现电源芯片IC7002(NCP1230)的1脚对地短路,断开1脚,1脚处线路板还是对地短路,顺藤摸瓜找到IC7001(NCP1606a)PFC功率因数校正芯片的8脚对地短路,IC7001击穿,焊下NCP1606A,再开机,指示灯亮起,居然开机了。 只是大电容两端电压320V,没有升压,输出端12V,24V电压正常。看了半个小时也未见异常,但是这样总归不放心,还是决定修好PFC电路。由于手头没有NCP1606A,在旧板上只找到一个NCP1653A,查资料引脚功能一致,决定代换试试,焊好以后,开机电容两端还是320V。继续检查,发现Q7001贴片三极管击穿,换上A1015,开机,仍旧320V. 测量NCP1606A的1脚没电压,再往前检查R7024.R7025,R7026三个1.2兆欧电阻,在路测量R7024只有66K,焊下测量阻值又正常了,另外两个阻值也正常,再焊回去,故障依旧。没办法,决定代换这三个电阻,这大电阻还真不好找,找了两个8.2兆的并联试机,开机电容两端电压450V ,赶紧关机,又找了三个1M和两个300K的串联,开机试机电压387V,正常了。
  拆下串联的电阻,分别找了一个2M,1M,510K的贴片电阻,焊好,修复成功。

(转)

网友:
是不是要先放电啊

网友:
480v竟然没烧坏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