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S50-A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5-10-21):
老外送过来的机器。网上也没什么图纸资料什么的。。 问题是这样的 电池 不开机电池拆下来测没电压。把电池装上要用适配器先插上一充电 电池电压15V才出来。 电池换了1个一样的 充电芯片也换了。问题还是一样。。为什么电池拆下来测是没电压的?这个有点奇怪难道定的电池也是坏的?有没师傅遇到这样的问题呀。。。

网友A:
电池拆下来没电压?我测的一般都有,也确实没有测过几块电池 ,不过貌似是都可测到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拆下来没电压?我测的一般都有,也确实没有测过几块电池 ,不过貌似是都可测到吧

是呀 所以感觉很奇怪。。 这内置电池。 要用适配器插一下电压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呀 所以感觉很奇怪。。 这内置电池。 要用适配器插一下电压才出来。。

上次修了个机器,也是内置 的,当时量的电压为8.几V,以后我多测测,实话是没有怎么关注过这个问题,还有测不到的?难道有电池识别的芯片?

网友C:
电池拆下来应该只能测到4.7V的电压吧,要上机才能完全放电吧,苹果的电池好像是这样的,具体的也没测过几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拆下来应该只能测到4.7V的电压吧,要上机才能完全放电吧,苹果的电池好像是这样的,具体的也没测过几块

拆下来完全没有。 插下适配器“激活”下然后充放电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