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说说神舟飞天U45戴尔5525维修之路看

楼主(2015-10-21):
神舟U45板载二代I5
故障:上电0.2不动
维修过程:先说这台机拆装机可真要命严重鄙视神舟这种垃圾设计过程不说有修到过的都知道,此机走了不少弯路所以才发帖。

上论坛找了一下没找到U45这型号的资料图纸然后按板号查下载了个UI47图纸板号一样打开图随便搜几个确定图纸通用,上电0.2不动直奔CPU供电测芯片95837工作条件实测没开启信号
直接追查此信号是由U45门电路提供,现在就是开始走弯路了当时测U45二脚为3.3正常注意我这是没触发待机情况下测的二脚数据VCCSA_PWRGD当时没管它从哪里来然后测1脚没电压发现这个是触发才有触发后也为3.3正常5脚也为3,3V那怎么4脚不出电压后面也在没有去测2脚的VCCSA_PWRGD信号,第一就换了个U45结果一样断开R948也一样

后面直接拆了U451脚4脚短接拆掉R556奇迹的出个1点多伏CPU供电出来上电0.8几不跑码测电压只有L28没电压,{这里也是不细心直接默认L28是CPU集显电压就没管,当时管了这里也不会走弯路!}ALL_SYS_VRPWRGD1点多伏可以开启CPU供电但它无法开启门电路U30无法产生SYS_PWROK当然不会跑马当时觉得真撞邪了感觉是后面拉低了ALL_SYS_VRPWRGD于是中间去干了什么走过弯路的都知道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ALL_SYS_VRPWRGD只去那些地方都干完了最后回到原点U45墨迹了半天才又测一下2脚是3.3然后触发测了1脚在测2脚又没电压了,心里激动的真TMD一万个草泥马,什么逻辑,VCCSA_PWRGD由U60电源好信号提供就是L28控制芯片最先CPU电压出的时候也是这个电压没有肯定就是这个引起仔细一看这芯片只是给CPU供电模块提供0。85v电压的
这个压根就没有采用集显电压,坑爹的是这个神舟设计的 95870待机就出PG信号触发为低电压产生正常又为高,难怪待机U45的2脚为高

确定是这里问题了还没完,接着坑,测芯片测一个遍发现条件都正常然后示波器打上管G机发现有脉冲幅度也正常但不持续,这种B上下管管子找不到所以果断换个滤波电容结果一个样订个芯片和管子第二天装上一个毛样接下又换个滤波电容也不行没辙了反馈和芯片的阻值电阻的大小全部测一遍,花了不少时间也没发现异常不像折腾了仍在一边,三天过后再次拿起主板芯片工作条件肯定是没问题的了,就只有弄后面换了电感也不行,最后是又换了个330的电解电容电压完美出来

装上门电路上电几次跳变完美亮机。以后修神舟这种机一定的细心找到问题一定要一一仔细排查完了才去动其它的幸好我这个机子故障没被扩大万幸。至于ISL95870B这个芯片为什么神舟会这样蛋疼的设计真是也服了这个芯片同样也用在三星RV415上但不像他这个设计!

DELL 5525独立APU单桥
故障:用一段时间就掉电
维修过程:
此机我接的拆开插电待机就0.17几这肯定不正常,坑壁的还可以亮机进系统功能一切正常的,短路肯定排除,实测有两个电压待机就出了,后来仍一边了给同事修

这个后面测量是PXS_PWREN这个信号开启了+VGA_PCIEP等电压所以待机偏高很多
追查PXS_PWREN最后是南桥发出的信号

后面同事就换了南桥待机正常了进系统掉电也解决了,后面关机在开发现不亮机了怎么开都不亮后面又扔给我了,我接过收也郁闷换了桥用一下就不行了然后让在换个桥试试换上过后也一个样,马上跑完了外接都有背光键盘灯也亮{这个机外接背光无显示是正常的修过几台验证过了}示波器测EDID没读屏现在APU单桥都有显示芯片此芯片RTD2136S测了芯片工作条件工作电压阻值都正常

示波器测芯片13脚14脚CIICSCL跟CIICSDA波形很完美,测47脚48脚MIIC_SDA跟MIIC_SCL波形一直在读取,拆了芯片波形一样一直读取感觉很有可能是程序坏掉,芯片是外挂ROM程序芯片来配置的ROM芯片为UV26  CAT24C64WI这个芯片

实物图:

我用希尔特580U可以读出此芯片,这个芯片编程器应该都支持读出为8KB文件大小
上论坛查还真有人是换此ROM芯片解决内屏不显的,激动了可这哥们没有备份程序出来,那我也没办法了,上XB整了块料板80还是蛮值桥显卡都在,第二天收到直接把ROM芯片换上完美亮机,然后拆下芯片读取出程序在刷进原机芯片,问题解决遇到编程器没擦除项可以读取就直接烧录一样可以用,机子好了示波器又测了一下47,48脚正常的是芯片读取了正确的配置信息就停止读取了只有资料不对芯片坏的情况下机会一直的读取。
帖子编辑了一个上午蛮累的看官们觉得不错就帮忙加加分,发帖不容易加分不扣自己分谢谢大家了。
这两台就的资料全全送上论坛图纸有我就传BOIS就行了。

 会员9920902元2022-11-30 00:16
 会员2800252元2022-11-26 20:12

飞天U45型号LXU4 EC.rar

神舟飞天 U45.pdf

网友:
五分送上

网友:
非常给力 很细心呀 已加分

网友A:
神州的这个0.9V的VCCA  的电容  已经是通病了   已经修了 3片了

网友A:
目测此贴 ,必然成精,前天找个这个显示程序 可把我给找死了

网友:
神州不好修  CPU供电更不好修。。。

网友:
感谢楼主的大力支持

网友:
已赞,已加分!

网友B:
怎么回事,怎么显示发送错误???

网友:
高手,咱小白看都看不懂。

网友:
楼主修机器果然是细心的人

网友C:
我始终没有找到神舟飞天U45的图纸 ,麻烦给个链接。

网友:
详细,辛苦你了。加个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州的这个0.9V的VCCA  的电容  已经是通病了   已经修了 3片了

我怎么不知道啊,还走了那么多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此贴 ,必然成精,前天找个这个显示程序 可把我给找死了

现在还来的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回事,怎么显示发送错误???

刷新试试,图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始终没有找到神舟飞天U45的图纸 ,麻烦给个链接。

以上传,直接下载把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  要成精华了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州的这个0.9V的VCCA  的电容  已经是通病了   已经修了 3片了

谁叫你没上网查看。。。

网友:
神州真没怎么修,楼主技术杠杠的

网友:
必须加分,5分送上

网友:
虽然走了弯路,还是给修好了,技术不错,给赞!!!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神州的这个0.9V的VCCA  的电容  已经是通病了   已经修了 3片了

我现在修到的东西 , 发现通病 也不想公布了 ,  就连3板斧 都能参照修出来 , 你懂得

网友:
来不及了  , 我跟楼主分析的这个芯片一模一样,  苦苦找不到BIOS, 料板也没拆到 , 客户又催的急 哎

网友:
温度太高给干坏了吧

网友:
那个戴尔的5525之前能亮那说明显示芯片的程序应该是好的了,为什么最后还要刷程序呢?

网友:
这么多图和资料  已给楼主默默地加分

网友:
高手,看你的贴子是一种享受,学习中

网友:
太多了!都懒得看了!

网友:
这个太难了,我看都看难了

网友:
楼主维修的思路分析的不错 赞!

网友:
没有那个耐心

网友:
非常给力 很细心呀非常给力 很细心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修到的东西 , 发现通病 也不想公布了 ,  就连3板斧 都能参照修出来 , 你懂得

哥们儿   可不能只看帖不发帖啊

网友:
那个电容是漏电还是短路呢

网友:
这弯路浪费了不少时间啊

网友:
写的很详细,楼主功力不错

网友:
故障真的很经典哦

网友:
技术牛X,加分支持原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们儿   可不能只看帖不发帖啊

以前发贴是为了分, 现在有分了 就再也不想发了

网友:
看精贴送分,是美德

网友:
大神就是不一样啊,是我的话早就不想修了,要像大神学习啊,分已加

网友:
楼主那个330的电容就是在电感的后面吗?如果没示波器可不知道怎么办啊。

网友:
大神呀   我也很鄙视神州的做工

网友:
看的有点晕了

网友:
技术不错啊。学习了

网友:
楼主好深的功力,牛逼

网友:
信号修的很吊啊!技术很好,最后2分全给你了

网友E:
那个神舟那个贴子,看了三遍,才看懂,标点符号打的位置真是太绝了,楼主的意思是说VCCSA_PWRGD,待机是高电平,触发了之后拉低吗?

网友:
楼主的思路  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神舟那个贴子,看了三遍,才看懂,标点符号打的位置真是太绝了,楼主的意思是说VCCSA_PWRGD,待机是高电 ...

是的,等085V正常产生才又变为高

网友:
神舟的笔记本 330电容都会变质的 , 我上次修台神舟ui41 也是330电容问题

网友:
这个板子的程序好难找呀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修的好事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贴子也写得好,学习了。同时也给你加分,感谢分享!

网友:
学习哦了;额 啊啊 很不错啊

网友:
最不喜欢神舟的机器,难修

网友:
你是按上电时序修的吗?

网友:
非常给力 很细心呀

网友F:
靠   你修个鸡巴, 像这种问题直接秒杀  ,我前几天也修到了这个机器 ,,,用电池一直好的 ,用适配器跑0.150掉电,直接测0.85S的前端有波形,后端过压了,你还修个鸡巴,直接退出维修界吧。。。。。。换电容直接OK。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楼主能力很好,我努力了但是还达不到你的三分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F:
靠   你修个鸡巴, 像这种问题直接秒杀  ,我前几天也修到了这个机器 ,,,用电池一直好的 ,用适配器跑0. ...

没你厉害啊,大侠。

网友:
看来楼主比你同事强悍啊

网友:
非常给了,受教了

网友:
神舟的板子质量也很垃极啊!

网友:
神州的机子很扯淡的

网友:
神舟U45板载二代I5
故障:上电0.2不动
维修过程:先说这台机拆装机可真要命严重鄙视神舟这种垃圾设计过程不说有修到过的都知道,此机走了不少弯路所以才发帖。

上论坛找了一下没找到U45这型号的资料图纸然后按板号查下载了个UI47图纸板号一样打开图随便搜几个确定图纸通用,上电0.2不动直奔CPU供电测芯片95837工作条件实测没开启信号
直接追查此信号是由U45门电路提供,现在就是开始走弯路了当时测U45二脚为3.3正常注意我这是没触发待机情况下测的二脚数据VCCSA_PWRGD当时没管它从哪里来然后测1脚没电压发现这个是触发才有触发后也为3.3正常5脚也为3,3V那怎么4脚不出电压后面也在没有去测2脚的VCCSA_PWRGD信号,第一就换了个U45结果一样断开R948也一样

后面直接拆了U451脚4脚短接拆掉R556奇迹的出个1点多伏CPU供电出来上电0.8几不跑码测电压只有L28没电压,{这里也是不细心直接默认L28是CPU集显电压就没管,当时管了这里也不会走弯路!}ALL_SYS_VRPWRGD1点多伏可以开启CPU供电但它无法开启门电路U30无法产生SYS_PWROK当然不会跑马当时觉得真撞邪了感觉是后面拉低了ALL_SYS_VRPWRGD于是中间去干了什么走过弯路的都知道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ALL_SYS_VRPWRGD只去那些地方都干完了最后回到原点U45墨迹了半天才又测一下2脚是3.3然后触发测了1脚在测2脚又没电压了,心里激动的真TMD一万个草泥马,什么逻辑,VCCSA_PWRGD由U60电源好信号提供就是L28控制芯片最先CPU电压出的时候也是这个电压没有肯定就是这个引起仔细一看这芯片只是给CPU供电模块提供0。85v电压的
这个压根就没有采用集显电压,坑爹的是这个神舟设计的 95870待机就出PG信号触发为低电压产生正常又为高,难怪待机U45的2脚为高

确定是这里问题了还没完,接着坑,测芯片测一个遍发现条件都正常然后示波器打上管G机发现有脉冲幅度也正常但不持续,这种B上下管管子找不到所以果断换个滤波电容结果一个样订个芯片和管子第二天装上一个毛样接下又换个滤波电容也不行没辙了反馈和芯片的阻值电阻的大小全部测一遍,花了不少时间也没发现异常不像折腾了仍在一边,三天过后再次拿起主板芯片工作条件肯定是没问题的了,就只有弄后面换了电感也不行,最后是又换了个330的电解电容电压完美出来

装上门电路上电几次跳变完美亮机。以后修神舟这种机一定的细心找到问题一定要一一仔细排查完了才去动其它的幸好我这个机子故障没被扩大万幸。至于ISL95870B这个芯片为什么神舟会这样蛋疼的设计真是也服了这个芯片同样也用在三星RV415上但不像他这个设计!

DELL 5525独立APU单桥
故障:用一段时间就掉电
维修过程:
此机我接的拆开插电待机就0.17几这肯定不正常,坑壁的还可以亮机进系统功能一切正常的,短路肯定排除,实测有两个电压待机就出了,后来仍一边了给同事修

这个后面测量是PXS_PWREN这个信号开启了+VGA_PCIEP等电压所以待机偏高很多
追查PXS_PWREN最后是南桥发出的信号

后面同事就换了南桥待机正常了进系统掉电也解决了,后面关机在开发现不亮机了怎么开都不亮后面又扔给我了,我接过收也郁闷换了桥用一下就不行了然后让在换个桥试试换上过后也一个样,马上跑完了外接都有背光键盘灯也亮{这个机外接背光无显示是正常的修过几台验证过了}示波器测EDID没读屏现在APU单桥都有显示芯片此芯片RTD2136S测了芯片工作条件工作电压阻值都正常

示波器测芯片13脚14脚CIICSCL跟CIICSDA波形很完美,测47脚48脚MIIC_SDA跟MIIC_SCL波形一直在读取,拆了芯片波形一样一直读取感觉很有可能是程序坏掉,芯片是外挂ROM程序芯片来配置的ROM芯片为UV26  CAT24C64WI这个芯片

实物图:

我用希尔特580U可以读出此芯片,这个芯片编程器应该都支持读出为8KB文件大小
上论坛查还真有人是换此ROM芯片解决内屏不显的,激动了可这哥们没有备份程序出来,那我也没办法了,上XB整了块料板80还是蛮值桥显卡都在,第二天收到直接把ROM芯片换上完美亮机,然后拆下芯片读取出程序在刷进原机芯片,问题解决遇到编程器没擦除项可以读取就直接烧录一样可以用,机子好了示波器又测了一下47,48脚正常的是芯片读取了正确的配置信息就停止读取了只有资料不对芯片坏的情况下机会一直的读取。
帖子编辑了一个上午蛮累的看官们觉得不错就帮忙加加分,发帖不容易加分不扣自己分谢谢大家了。
这两台就的资料全全送上论坛图纸有我就传BOIS就行了。

 会员908298300鑫豆2026-3-27 10:52
 会员9920902元2022-11-30 00:16
 会员2800252元2022-11-26 20:12

飞天U45型号LXU4 EC.rar

神舟飞天 U45.pdf

网友(2015-12-09):
在我看啦来 楼主就是世外高人呀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啊,电路分析的呱呱的。。学习了 赞。

网友:
维修走弯路很正常 不喜欢修神舟本本 板子垃圾 钱也收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