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14511 EC 不能发出读取BIOS的时钟。

楼主(2015-10-21):
这个EC是ENE3925, 主板是MS-14511,EC的供电,时钟,复位, 都有了。但读取BIOS的只有1  2  有波形 ,5脚3.3V 没波形。6没有时钟波形。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

EC换过两个,EC的晶振都起振正常。

网友:
刷个BIOS啊 或者换bios芯片

网友:
把BIOS去下打一下5脚,6脚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呀

网友:
哎  兄弟凭经验判断  问题应该不在BIOS这里    还是仔细查查其他地方吧   BIOS有供电  和EC没断线,就查其他地方吧

网友:
这种问题要一步一步的来 要耐心啊

网友:
我感觉BIOS的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
BIOS芯片对地阻值正常吗

网友:
换一个芯片试一哈吗。

网友:
好似1、2脚是时钟,数据吧!5、6脚应是读/写脚吧。

网友:
更换芯片,有无断线,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