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Z09 不充电 电池不能放电 解决方法

楼主(2015-10-21):
今天修到一台宏基M5-481G 版号Z09的机器。 客户描述开机正常,插适配器短路。简单故障,肯定是电池供电的那个P沟道MOS坏了,这个大家都知道就不多说了。直接换掉。
换完后插适配器正常开机。电池不开机。在主板上量没电池供电。邪门了,难道是因为电池内置,我拆机的时候搞短路保护了。细想可能性不大,因为做维修这么多年了,一直很严谨。不可能犯粗手粗脚的错误。于是看图纸:发现电池接口有一个和苹果相同的设计,电池使能脚BATT_EN#

这个脚是接地时,电池才会输出。实测2.45V。继续看图纸:

蓝色英文告诉我们这是电池使能短接点。于是在主板上找到了HOLE11

很明显 这个HOLE11左上半部分是BATT_EN# 下半部分是接地。
对应C壳上键盘下的铜柱:

于是可以推测:QUANTA是怕流水线上那群小伙计在装完电池后主板通了电,万一一个操作不谨把主板搞烧了,所以搞了这个设计。最后要打上这个螺丝,电池BATT_EN#信号接地,机器拼装好了,电池才会输出。对于现在内置电池的超极本而言,这确实是个好设计,装C壳的时候打完这个螺丝主板才能上电。拆下C壳的时候主板电池自动就断电了。

于是我装上C壳,打上这个HOLE11位置的螺丝,机器修复。

顺便鄙视一下论坛里的一个伙计,搞的好像多高深似的修完还不给大家分享。

欢迎大家来加分。

 会员1945892元2022-12-25 16:42

网友:
学习了,那P沟道的MOS管是哪一个

网友:
对我来说就是难的故障,今天才知道了装好后就会故障修复。

网友:
这个很先进啊   学习了

网友:
涨知识啊

网友:
BATT_EN# 这个信号的设计确实设计的很巧妙

网友:
楼主无私奉献的精神可嘉

网友:
学习了,见过DELL是个小开关

网友:
无私分享 楼主好人  我给你加分很踏实

网友:
BATT_EN#这个设置我今天拆了个机子就有这个,还不知道干嘛的,今天看到楼主说的,真是学到了,是个不错的设计。给楼主加分!

网友:
好设计,我也是第一次见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对我真有用

网友:
这个设计不知道的人   会修死的   楼主是好人

网友:
学习学习  说不定哪天就用到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确实是 修了几个平板电脑就是这样

网友:
这个设计很妙  涨姿势了

网友:
这个分析的好   还有这样的啊

网友:
为什么我就不行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