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MOS一个下管没有1V

楼主(2015-10-21):
梅杰G41 主板,,3组MOS ,CPU管。刚开始开机不显示·3个下管都没有电压,,清理下灰尘可以显示了,但是 3个上管12V,2个下管0.86V··1个下管没有电压。。。啥情况,换了一组上下管还是一样?

网友A:
能显示了你还管他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显示了你还管他干嘛

怕不稳定啊

网友:
DELL有款775,经常CPU短,我摘了总短的那组好几次了,没返修过

网友:
芯片损坏了吧 加焊看看  不行就换一片 IC

网友B:
可以换一下与那组管子相连的电容试试看?等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换一下与那组管子相连的电容试试看?等结果。

客户·急着用,反正能开机他就拿走了。。我担心那个脆弱的·下管·没电压·不知道如何是好。

网友:
有这么神奇的事??没见过。。

网友:
intel的u功耗不高少一路供电基本没问题 但是最好摘除没电的那一路 你这种情况貌似是管子开路或中间的什么元器件开路了 要是管子短路击穿触发一次后掉电就不能再触发了

网友:
以前遇到个很奇葩的华硕 内存无供电查来查去发现电感一头有电进 电感另一头所连的铜皮没电出 拆下电感发现焊盘断线导致无电压输出 你看下会不会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