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N450显卡不显示 apw8720代换

楼主(2015-10-21):
今天收到一块V星n450gts d5显卡 通电试机 无显示 插在集显上可以显示 显卡除了问题 查显卡各路电压 核心供电0.9 显存供电0V 拆下显卡查看是apw8720没有工作 手里没有这个芯片 在网上有的说rt8120可以代换 找了个rt8120代换上 有电压了1.2V 可以显示出来了 本可以高兴收钱了  但是插在主机上 花屏  有电压 难道显卡虚焊? 不会坏那么多吧  好好的查了下APW8720的图纸 在一块主板上内存供电上发现了一个芯片up6109 查一下资料 差不多  抱着试试看 代换了一下 1.5V OK  不在花屏了 新手勿喷...

网友:
第一次花屏应该是显存供电偏低引起的,这显卡不是GDDR5吗?那显存供电正常是1.5v的

网友:
为什么同型号的芯片代换后输出电压会偏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