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4-E035TX 无集显电压维修

楼主(2015-10-21):
这个帖子没什么技术含量 高手忽略 勿喷
拿到电脑的时候是没有硬盘的  故障描述是开机不显示  找了找电源头 我去  二十几个竟然没有  好吧不能看电流了
按下开关电源灯亮,不掉电不显示,可关机。  拆机,打开后盖,看见无限网卡,直接戳了22脚的复位按下开关发现有3.3v电压。没办法了 只有拆完了,拆完了之后一如既往戳了所有电感,发现pl37无电 左边的协控芯片3.4脚有4.8v电压貌似正常
这时候唐老师来了,他说:这个协控芯片的控制条件有第二脚的pwm控制
而第二脚的波形来自与主控芯片pu16控制。 pu16在供电时钟复位开启正常的情况下还要三个条件才会输出集显pwm:1 与cpu的通信的svid  2 读到bios的数据 3 读到内存   好了从简单开始  刷bios然后压上电池按开关
xxx集显电感还是无电    戳一下bios  哎呀有拉低啊  然后机器就亮了……   由于刷bios的情况 亮得有点慢 吓了一跳
装上测试  这bios更改还要按5 3 3 1 回车才能改bios  我去……
最后附上 图纸

网友:
bios在这!网慢死

DAOR62MB6E1 _bios.zip

bios

网友:
楼主这维修集显供电的思路讲的甚好  不过描述有点乱  还是给加分

网友:
很有时亮时不亮的机子,不亮无集显供电刷bios都能解决

网友:
最后是刷BIOS好的吗!新手有点摸不着边。

网友:
修好机要淡定

网友:
写得非常好,学习中

网友:
嗯嗯    好   之前有好多集显不出   修的很费劲

网友:
学习一下。。。。。。。。。

ptmanager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三板斧不先下?不科学呀

网友:
学习中 谢谢分享

ptmanager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好多机器不出集显电压都是BIOS引起的。

网友:
说的很好。好多机器不出集显电压都是BIOS引起的

网友:
现在好多的机器不出集显都是BIOS引起的吗?

网友:
bios没焊接好?

网友:
虽然看上去简单就是刷个BIOS 。 但是说出CPU协芯片原理。以及相关的条件。点赞。

网友(2016-03-17):
现在的机器都是先干bios再修

网友(2018-07-01):
就这个ON的芯片引脚定义和作用解释有没有  PDF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