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201e

楼主(2015-10-21):
刚到手发现键盘连键毫不犹豫定了个键盘,一般笔记本这都是换键盘立马就好的事情,结果一波三折,第一个键盘到了拆机小心装好,都知道这个机子要全拆的换键盘,开机测试傻眼了,键盘打字还是会乱掉,连键也有,按一个打几个也有,新的键盘也坏啦?还是怀疑键盘,联系卖家重新发了一个,客户刚好过来拿我在装第二个键盘的时候,当面装好测试ok ,真的是新键盘有问题,收钱拿走。       第二天客户就来电话说晚上就不能用了键盘,看电影老是往回倒,我一听就明白是方向键连键,一测试果然键盘又不正常了,现在不能再怀疑键盘了,查论坛赶紧的,真找到几个说法,是bios呢还是南桥芯片呢,轻易不敢下判断,这个机子南桥芯片是什么型号什么价格呢,有哪些朋友遇到过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
把电容扔了,或许就好了,你试试,至于动不动BIOS和南桥有没有问题,试过再查吧

网友:
后来换了个i3的板升级上去键盘问题就没有了 还好和客户沟通能接受 不然就得贴换键盘的钱了

网友:
看看IO那么的问题啊

网友(2020-05-18):
键盘接口相连的电容之类的看有没有,拆掉试试,不行就看EC了

网友:
你看下键盘接口是否有ESD(6条腿),共5颗。上有件的话,把它拆下试试。

网友:
还你你的客户好说话。

网友:
修好了吗 今天也遇到这样问体  不敢随便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