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宏碁E1-471G的BIOS,版号DAZQSAMB6E0,绝对好bios

楼主(2015-10-21):
经过三台机器测试,都没有问题,正常显示放心下载

这个BIOS论坛已经很多
我还要发的原因是
论坛很多都不能用
解决不了亮屏掉电的问题

论坛我已经80%刷过,基本都不行

网友A:
这么好的东西没人看,顶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的东西没人看,顶你

谢谢支持......都下载这么多了 连个回复的都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的东西没人看,顶你

i3还是i5的??刷的是桥的还是EC的

网友B:
??????????????不显是 I3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显是 I3的

PCH和EC两个BIOS都要刷,要一起刷,I3I5应该是不影响的

网友:
这机器的整机上电到0.4A就掉电的有没有修到过,求指导

网友C:
这机子 开机屏亮一下掉电  刷完BIOS还一样 求指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 开机屏亮一下掉电  刷完BIOS还一样 求指导

查U供电正常的话 继续刷BIOS 我也同故障

网友E:
开机屏亮一下掉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开机屏亮一下掉电

一般第四次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第四次就可以显示了

能正常显示啊 就是会掉电啊  屏幕亮一下就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查U供电正常的话 继续刷BIOS 我也同故障

u 供电完全正常啊  示波器也没看见杂波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u 供电完全正常啊  示波器也没看见杂波啊

继续刷bios,多刷,我刷了第八个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继续刷bios,多刷,我刷了第八个才好的

刷完你bios后现在新的问题又来了  不掉电了  进系统关机一次再开 开不了啦  电流0.1几掉电  0.1几掉电 反反复复

我勒个去。。。。。。

网友:
只能说,,,这机器就是贱

网友F(2015-12-03):
我也遇到这样的机器  不知道能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这样的机器  不知道能好不

两天前我有接了同一电脑同一故障,自己下载下来又刷了次修好了

网友:
为什么从原bios上备份的有2M和4M,这才993K和1.75M,是对的么

网友:
额,好吧,原来解压后才是2M,4M。。。。。。

网友:
刚好遇到一个掉电的下来试试

网友:
坑爹下不了,没几分

网友G:
我的两下屏就掉电  刷下试试  好了给大家说

网友(2016-01-11):
我这个机子是i5的  楼主你版号没标清楚啊、

网友:
我也下来试试看看

网友:
谢谢分享。刷了BIOS OK

网友:
不知不觉的下载分都没有了,下不来啊
我这也是显示后断电,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H:
多谢老板,这个BIOS可以用
原来是开机15秒左右断电,我是两个BIOS一起刷的。拿下

网友I:
PCH的也要一同刷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PCH的也要一同刷了吗?

对要一起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多谢老板,这个BIOS可以用
原来是开机15秒左右断电,我是两个BIOS一起刷的。拿下

不谢,帮助到就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两下屏就掉电  刷下试试  好了给大家说

刷好了吗。。。

网友:
其实有人刷好的最好在这里回复一下,好给其他兄弟做个参考

网友:
BIOS key  bu cuo

网友:
哎怎么不打一包啊这样两个要十块钱呢。

网友(2016-02-18):
下载下来试下

网友:
要两个一起刷吗?

网友:
这BIOS 不行,刷了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