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蓝牙重力感应遥控车

楼主(2015-10-21):
DIY蓝牙重力感应遥控车

  最近想做个蓝牙遥控车,在网上看了很多,车体都比较的简陋,于是用激光切割机切割了几套亚克力做了一个蓝牙小车车体,效果还不错。

  小车整体尺寸为 120x120x120,主控使用当前最流行的arduino uno 开发板,电机驱动用的是af-motor,动力为两颗18650,电机为200转高速电机。外壳为3mm亚克力切割的,预留了左右舵机和超声波探头。外观可以更换,在网上下个图打印出来,直接套上面就可以,非常方便。控制方式为手动按钮控制和重力感应控制,个人感觉重力感应非常爽快,非常灵敏。

  首先是零件清单

  准备好所有零件,现在开始按下面的步骤组装:

  先取下两对杜邦线和两个TT减速电机,把它们接在一起。如图:

网友:
  再把四根杜邦线跟arduino uno接在一起。如图:

  做一个船型开关。如图:

  一个切割件,一个螺钉,两个螺母,螺母在切割件的上下各一个。

网友A:
这里什么东东,看上去很屌的样子

网友:
  取做好的TT减速电机两个,切割件两个,螺钉四个,安装在一起,如图

  然后安装在同一块切割件上。如图

  再把做好的船型开关一并装上。如图

网友:
  再取一块切割件,四个螺钉、四个螺母,与其安装在一起,如图安装。

网友:
没啦 还有呢

网友:
  先把做好的arduino uno用两个螺钉固定在另一块切割件上,如图

  然后再把Afmotor 电机控制板安装在arduino uno上。如图

  再把电池盒安在切割件的背面。

  把切割板翻过来,把TT减速电机、电池盒、船型开关与Afmotor 电机控制板连接。如图: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单片机

网友:
呵呵!明天继续跟贴!!!

网友:


网友:

  把两块切割件安装在上图做好的切割件的两边固定好。

  然后把橡胶轮胎装在两侧,做好的蓝牙遥控车正面图。

  蓝牙遥控车侧面图。

  蓝牙重力遥控车装完了,蛮不错的吧!为了美观,我们可以给它做个漂亮的外壳。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多做几个,随便换换。

  大家可以根据上面的图解,自己也几个耍耍。

搜索

网友(2016-11-08):
车子的遥控  视频 最好 放个

网友:
楼主 最好搞个视频详细说一下,你这样发帖意义不是很大

网友:
这个最好有一个视频发出来和原理图程序一起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什么东东,看上去很屌的样子

就是一个智能小车可以自动臂章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