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 I7 独显

楼主(2015-10-21):
11253-2 开机触发0.68掉电 并且能再次触发 手触摸晶振引脚以及协整电容电阻 那块 触发后电流上去了1.1 手一松开就掉 不松开持续触摸一段时候移开手 电流1.1 1.3 0.9开始跳变显示  去掉内存 触发电流上到1.1不动 晶振与协震电容 1M电阻都正常 南桥吹过 没换 因为手摸显示正常 轻易不动桥的想法 你们怎么看 RTC电路也看过了 貌似没图纸

网友A:
奇葩,近段时间HP修的一堆,还没见过这样的奇葩机器,I7的本,我感觉但凡是配置高的,资料都少,希望你能修好,公布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葩,近段时间HP修的一堆,还没见过这样的奇葩机器,I7的本,我感觉但凡是配置高的,资料都少,希望你能修 ...

刷BIOS好的

网友:
高档机器BIOS问题引起不开机,不亮机的机率也比较多,如果查不出问题,可以刷个BIOS试试!当然前提是先备份再刷!!!

网友B:
BIOS是分离合成的吗?

网友:
涮bios就好了

网友C:
稳定吗?最好把晶振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是分离合成的吗?

对啊 都是合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稳定吗?最好把晶振换掉

晶振没换 都是好的晶振为嘛要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晶振没换 都是好的晶振为嘛要换

你能百分之百确定是好的?可能就是漏电照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能百分之百确定是好的?可能就是漏电照成的

因为好了 所以确定

网友:
BIOS分享下好吗?

网友:
恩 好的啊 我要找找的 闲的时候分享

网友:
不错,合成的BIOS难搞吗

网友:
把BIOS分享下吧

网友:
不管什么情况先刷bios才是王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