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H61M-VS,CPU供电时有时没。

楼主(2015-10-21):
各类电圧正常,就是CPU时有时没,内存插好的了,没思路-

网友:
可能是CPU旁边那个原件接触不良    拖焊一下

网友:
最好上假负载看一下电压稳定不,如果稳定有可能就是CPU自己的问题了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虚焊?或者旁边的小电阻变质?

网友:
华挚?这板问题好多,论坛有人总结了通杀贴子,可以参考下。

网友:
可能哪里有接触不良了。

网友:
这个可能是CPU虚焊哦

网友:
细心观察有没有断线

网友:
没有搞好退给客户了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退了好。要想修好,花的时间太多了

网友:
不出电压的时候  查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