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从软启完成动到亮机

楼主(2015-10-21):
请教下笔记本从软启动完成到亮机这段时间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完

网友:
EC,显卡。内存供电

网友:
内存在显卡前面吧

网友:
是不是硬启动之前还有东西,软启动之后还有东西了

网友:
你这个问题太笼统了! 不好回答,说详细点吧。

网友A:
我看了有些教程说是硬启动+软启动=整个笔记本的开机流程,但是我觉得硬启动之前,软启动之后还有东西

网友:
先把硬启动搞懂再说吧!

网友:
软启动好了就亮机了 开始读取硬盘了

网友:
这启动过程就太复杂了

网友:
硬启动(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之后,开始软启动(寻址自检,点亮屏幕,引导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有些教程说是硬启动+软启动=整个笔记本的开机流程,但是我觉得硬启动之前,软启动之后还有东西

硬启动之前,软启动之后,硬启动之前你要插上你家的220V交流电,软启动之后要有你喜爱的系统和播放器等等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B:
软启动新机器这一部分,都没有具体公开资料,只是大概的,所以大多对软启动还停留在HM4X

网友:
你这问题问的真是让人????哎,无语中……

网友:
你这问题太深奥了,呵呵

网友:
我还以为你要发表高深的维修理论,你的标题也太不清楚了,我觉得硬启动的开始到软启动的结束,才是我们要好好研究的课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启动新机器这一部分,都没有具体公开资料,只是大概的,所以大多对软启动还停留在HM4X

你说得对,硬启动饼哥他们可以从实物板上推理出详细流程,软启动关乎于信号传输,每种信号的含义,不好推理出来,而厂家也不会详细的放出流程来。所以硬启动的上电时序有很多,到了软启动就模模糊糊了。

网友:
感谢各位大师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