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楼主(2015-10-21):
东芝L700 鲁大师提示显卡温度过高 有什么解决方法没有   除尘散热都做了  貌似是显卡问题

网友:
把电脑拆开清理一下灰尘然后换上新的散热硅胶

网友:
感觉是显卡 那就干他一炮 注意下铜管

网友:
是加焊吗 3楼的

网友:
鲁大师提示显卡温度过高,检查一下是真的过高吗?若是只有做好散热措施或换显卡了。

网友A:
高的都报警了  加下焊能管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的都报警了  加下焊能管用吗

加焊不管用...应该是显卡有问题,如果你清洁好的话

网友:
果断换显卡吧

网友:
铜管有问题没?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温度高,掉电吗

网友:
双显卡的话禁用独显

网友:
去专业的维修点 不会拆 把电脑弄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