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一台emachines D725无待机和掉电

楼主(2015-10-21):
一台emachines D725进水机,拆机清理之后发现无待机。测量发现51125主供电上管D极有19V 16PIN才5V。

直接从D极飞根线,再测待机0.01

按开关发现有时加电0.3掉电有时亮机掉电,且能加电,这一看就是CPU电路出问题了。

直接找CPU附近的原件,发现2.2反馈电阻10欧。果断换之。

这的型号的机子不多见,修的不多,亮机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功底深就是好,什么都是小问题

网友A:
怎么那么快锁定CPU??

网友:
这也能秒杀?怎这么快确定CPU?

网友:
0.3-0.4左右的电流一般都是CPU供电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那么快锁定CPU??

看电流0.3一般都是CPU部分!

网友:
秒杀的节奏!什么牌子的电脑?

网友:
现在的维修就是需要这样的快节奏,赚快钱~~~

网友:
跳线有时客人接受不了,还是要找出断点的位置

网友:
是不是一般过0.3就主查内存和CPU供电了

网友:
好快的维修,定位精准

网友:
  小手一抖、经验带走、。

网友:
两个故障都秒杀 大神啊

网友:
是怎么秒的,

网友:
电阻阻值变大了,都能秒杀,已经超神了啊

网友:
第一时间定CPU,好工夫

网友:
bios备份了没

网友:
解说得简明易懂,楼主功力深厚一下就找到反馈电路不正常。赞一个!

网友:
厉害,这么快定位故障点

网友:
很好 学习备用

网友:
水平高修什么都有思路

网友:
修供电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
怎么不搞NEC大电容,换我就搞那家伙了,你们都是人才啊!!!

网友:
这种机子、一天能修十台呢!可惜没那么多

网友:
好快的维修,学习了

网友:
能对着图纸 讲的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强维修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那么快锁定CPU??

这个是根据经验和电流 判断的大致U供电问题

网友:
      楼主老手啊    加电0.3掉电有时亮机掉电,且能加电,这一看就是CPU电路出问题了。
  我好怕修掉电的没头绪。。

网友:
果然是秒杀,功底深厚

网友:
楼主的精确定位吓人,好精准

网友:
举报楼主开挂

网友:
这也能秒杀,我就想知道你i是怎么确定cpu供电出了问题啊,膜拜大神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

网友:
呵呵,这种机器才能赚钱

网友:
维修最重要的就是有思路,很给力的维修

网友:
这样的机器修好 返修么有的

网友:
楼主的帖子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