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夏普LCD-32D30-WH维修心得

楼主(2015-10-21):
近日接修一台夏普LCD-32D30-WH液晶电视,客户描述开机时瞬间屏亮然后就变暗,有声音。以为是电容问题,拆机一看,傻眼了!电容完好,测各电压也均正常,只是电视模式为”动态“(屏幕随环境变化而改变亮度的那种),发现当亮度较亮时暗屏。而关闭”动态“模式,选用其它几种模式时均能正常收看!说明是灯管轻微老化引起的高压保护,换灯管当然完全修复,但考虑成本及换灯管有风险还是建议客户凑合着用吧!实在看不了了再换灯管,反正亮度够用。再说夏普的电视保护电路较完善,一丁点儿的问题都能保护,而实际上并无大碍的。该机没找到图纸,把跑线路时保留的记录分享给大家,也许会帮助到用得着的人们!图片放大看得到!

网友:
学习下,可以当参考的

网友A:
有些机型,开机背光正常亮,检测无信号输入,背光自动变暗些,这是正常的。你只要接入信号源,它的背光就正常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机型,开机背光正常亮,检测无信号输入,背光自动变暗些,这是正常的。你只要接入信号源,它的背光就正 ...

不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如果亮度,对比度及背光亮度调的过高时开机时会暗屏,但都会显示半分钟左右的,都是在有信号输入的情况下进行的。当电视工作一段时间后再调高上述模拟量时则可一直正常工作!说明与灯管温度有关!并且正常工作时我还用电吹风机吹过整个电源高压一体板了,没有任何变化,不是板子的事儿。

网友B:
没看到你怎么修好的照片啊,全是主板的图片。

网友:
弄不到刘坚强显示器维修200话,想买本显示器维修不是事儿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你怎么修好的照片啊,全是主板的图片。

你没细看贴子吧!该机就是灯管轻微老化所致,机器不设置在动态显示模式时一切正常,甚至开机半小时后再设置到动态显示模式时也不黑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