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19寸液晶显示器留下经常显示过的残像,这该怎么办?

楼主(2015-10-21):
19寸液晶显示器留下经常显示过的残像,这该怎么办?
型号是:syncmaster 940bw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屏供电电压缺失所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屏供电电压缺失所致。

是不是VGL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VGL的问题呢

VGL是其中之一,你测测吧。

网友:
上次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搞一下VGL就好了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屏,我认为是屏常期显示一个固定图像,把屏烧了,修不了了

网友:
搞一下VGL就好了

网友:
在监控用途的监视屏上较多见,特别是使用时间较长的(365X24),显示画面固定的较明显,

网友:
vgh也会导致这种情况 ,楼主还是把屏几大供电测测

网友:
2楼说的有理

网友:
这个你是修不好的,屏问题,俗称烧屏,百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