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915卡F1键盘是好的,无法进入

楼主(2015-10-21):
富士通915卡F1键盘是好的,无法进入,USB键盘也一样。到底是哪里问题呢
无法进入

网友:
屏幕提示你什么错误需要F1?描述清楚

网友:
首先检查CMOS电池有没有电,再刷BIOS试试。

网友:
先看一下P/S2的供电,数据是否正常呀,如果正常多半可能是IO/南桥着了

网友:
数据线 供电正常不 正常先刷BIOS

网友:
找找南桥的问题

网友:
BIOS,外设都有可能。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换个装有系统的硬盘试试

网友:
吧系统放到别的硬盘看看

网友:
logo卡住了,拆外设,声卡网卡,并口串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