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9

楼主(2015-10-21):
DA0ZQHMB6C0 这个机器到我手上2个BIOS 都被干过 查了下 没CPU 供电 VR-ON 是EC 发出来的 EC 到 芯片 我 断掉发现 有3.3V 在补上 有没了 是CPU 供电这端拉低了? 没有思路了 是芯片拉低了?
cpu
芯片

网友:
这总得有个故障描述吧

网友:
量了下是否有短路

网友:
还有准确的电压是标准的3.3吗?是不是上拉电阻那端的电压没有了

网友:
我觉得CPU IC那个坏的可能性高

网友:
EC 到 芯片你断掉发现有3.3V 再补上 却没有了,说明是后级拉低的,换芯片吧。

网友:
按照上电时序,把供电都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