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光FT-4085型复印机在复印时频繁卡纸

楼主(2015-10-21):
理光FT-4085型复印机在复印时频繁卡纸

  分析检修:该故障一般发生在高压电路,且大多为分离高压太低所致。检修时,打开机盖,先调整分离高压无明显变化,用万用表测分离高压包供电仅为+12V(正常为+24V),断开负载后,检查电源板+24V输出也为+12V,如图10所示。卸下电源板,空载测最电压值为+12V。再进一步检查发现其整流二极管D15内部开路,其+12V电压由T2获得。更换双臂整流管D15、D16后,故障排除。

(转)

网友A:
这里的T2并不是变压器吧?应是互感扼流线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T2并不是变压器吧?应是互感扼流线圈。

层主   你是不是啥都修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层主   你是不是啥都修啊?

是呀!只要有电的都摆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呀!只要有电的都摆弄!

是个狠人啊 那你修过这么多东西 有时间就拍下来 多发些案例到论坛里交流交流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个狠人啊 那你修过这么多东西 有时间就拍下来 多发些案例到论坛里交流交流惹

闲暇的时候倒也可以,不过本人表达能力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闲暇的时候倒也可以,不过本人表达能力差!

没事的 只要有图 顺序是对的  一般好的帖子给你加起分来  那不蹭蹭的上分啊!

网友:
这么牛,电路方面还是不懂!我遇到一台日本的理光C240开机报错,一直没有解决!

网友C:
请问在神有没理光的维修手册,可以提供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在神有没理光的维修手册,可以提供下吗?

看看是不是你能用到的

网友:
我先下下来看看!

网友:
这个是通用的吗,还是针对哪个型号的?

网友:
我有台理光彩印机,C240,开机SC670错误,查代码说是BICU问题,我把板拆开看下,都没发现在错误,之前还用好好的,就是复印出来空白,后来就出现这种情况!能否帮我分析下!

网友:
牛人呀,按照我的思路是出纸通道或传感器有异常呢,你居然可以想到电路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