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实用的U盘系统测试方法

楼主(2015-10-21):
平常的U盘引导只有PE和DOS、但是大家知道有时候我们遇到了蓝屏、死机、上不了网、或者笔记本维修时进不了系统等等的问题、由于PE的权限、局限性、有时进PE是无法检测出来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一般都要拿个硬盘重新装个系统测试、但这太浪费时间了、所以有人想出了一个很有用的方法、就是把正常的系统装到U盘里面去、这样大家用U盘引导进去的时候就是一个正常的系统了、可以进行高级权限的设置和测试、这边推荐一个、很简单的系统封包、像装U盘引导一样、喜欢就下载吧、能多给点下载分就谢谢了

将下载压缩文件解压后,执行里面的SuperUSB.EXE,插入USB盘,按安装系统,几分钟或者更长时间后,安装完成,就可以拿这个USB盘启动运行了其他机器,这个卡瑞飞安装器(SuperUSB.exe)极大地加速了系统安装到普通U盘的速度。这样一个原版Windows 7 x86镜像,完成安装到8G 的普通U盘中,只消耗了5分半钟,将这个U盘插到电脑运行,运行速度秒杀机械硬盘。

一般下载里面的32位WIN7和XP就行了、如果你喜欢、记得给分鼓励啊、

地址http://pan.baidu.com/s/1gdFv1Gv#path=%252FCWFBAK

网友:
U盘一般都是要8G以上的

网友:
看起来挺高大上的,有空试试,还有谁用过?

网友:
这个看起来不错的说,不过我 不上门,都是店子里测试机器,如果有问题的来,需要系统测试的我顺手就挂个硬盘上去,也不复杂

网友:
感觉就是效率问题、这个效率高啊

网友:
感觉挺有用的,收藏先

网友:
U盘插到电脑运行,运行速度秒杀机械硬盘?我不相信!

网友:
还没有听说过,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
如果客户硬盘里面有资料需不需要先把硬盘拆下来

网友:
用过的就知道这个很有用处了

网友A:
这个到底是什么玩意?、直接在电脑系统下运行?

网友B:
这个系统好像认不到电脑自身的硬盘,进入系统后只有U盘一个盘符

网友:
好东西,先收藏了,慢慢研究。

网友:
谢谢楼主,做个记号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系统好像认不到电脑自身的硬盘,进入系统后只有U盘一个盘符

可以的吧、要进去后打完你硬盘的驱动。然后重启就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到底是什么玩意?、直接在电脑系统下运行?

相当于U盘引导、只不过引导进的是一个正常的系统

网友:
U盘插到电脑运行,运行速度秒杀机械硬盘

我非常怀疑,不过也先谢过楼主分享,回头让我试试,看看实际运行如何

网友D:
是不是将系统装在u盘上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将系统装在u盘上啦

是啊、相当于维护系统、可以拔插任意的机子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相当于U盘引导、只不过引导进的是一个正常的系统

我不懂,这个相当于跟PE一样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不懂,这个相当于跟PE一样吗

是啊、可是PE不能上驱动、正常驱动就可以测试

网友:
不同硬件驱动不同,怎么解决?进去后安装驱动?网卡还没有驱动怎么办?这个不算方便,我一般进ubuntu系统,量产进u盘,1-2分钟进去后,声显网全有,麦克风,摄像头,蓝牙全有,几乎95%以上全兼容。体积才1g。比你这个强多了。这样测试声卡,网卡,麦克风,摄像头,全不在话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可是PE不能上驱动、正常驱动就可以测试

反正我是看不懂,太麻烦了

网友:
还是觉得PE好用

网友:
楼主资料不错,改天有时间测试一下好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