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 不触发。无待机

楼主(2015-10-21):
G6-2302tx   版号:DAOR33MB6F1 REV:F   无3.3   5V.    电源接口处亮灯。刷EC无效,后观察开关排线接口出3个电容腐蚀,其中中间一个短路,挑开机器正常。附上备份BIOS.有ec bios  有南桥BIOS

网友:
做维修就是要细心,我一般都是很仔细的看一遍主板

网友:
修机首先要仔细观察呀。

网友:
可以亮机了吗。

网友:
修好了。把短路的电容挑开。

网友:
以前修到个一样的问题,,开关上是0V

网友(2017-09-12):
我今天刚还遇到一台一样的问题,也是中间电容短路,没注意看害我还换了芯片

网友(2021-08-12):
疑似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