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A700 维修一例 附图纸点位

楼主(2015-10-21):
前段时间来个2个顾客说是单位的联想一体机坏了要维修,还必须当他们的面把硬盘拆走,说有重要资料,交代必须要修好,啥材料这么重要还要2个人来。遐想中。。。。。。。。
开机看看。开机后左上角出现了PC2个字母 紧接着屏幕出现了10 seconds power saving
意思是10秒后进入节能状态,然后屏幕黑了,就没有然后了 电源指示灯仍然亮着风扇也在转看看电流已经达到2.3A 应该亮机的,习惯性的测了一下无线网卡接口的PLTRST信号 有3.3V电说明机器应该已经跑码,能出现英文说明一体机的背光9成是好的 先到迅维网下了个BIOS 刷
一下故障依旧 在百度和【迅维】的论坛上搜索了一下 发现有不少这种状况但是没有解决的办法 还是一步步修吧 先检查LVDS接口信号

这个接口除了123脚的5V没什么好检查的 测量5V正常 发现下边的几组信号都来自于RTD2663
这个应该是屏的信号处理 类似于屏的驱动板 有一个BIOS u18

会不会这个BIOS引起的屏幕黑屏呢? 搜查了一下没有这个BIOS的资料,突然想起修液晶的时
候把BIOS清空有时候也能解决黑屏故障 ,就把BIOS取下先读取保存好资料再清空,装上后连
英文显示都没有了还是黑屏,还原BIOS资料还是老故障,在测量RTD2663周边电压都正常 手
边也没有这类芯片更换只能暂时认为他是好的
再把主板上所有电感电压测量一遍都是正常的,修到这时候也只有一个可能了 显卡 先把显卡
上BGA加焊,完成后故障依旧,很是头疼,难道换显卡吗?一个显卡100多,还要订货。
不甘心 把显卡的图纸翻出来 凡是复位供电的再测一遍

ATI_RST# 3.3V   1.0V_REG 1.1V 正常

当测到1.8V_REG的时候发现电压为0V 追查1.8V_REG

这是没有大电感的供电 由RT9025产生 测量2 3 4脚正常 6脚无电压输出 6脚对地阻值为0 因为
不好判断是RT9025坏了呢 还是后级短路 动手术吧 用手术刀把R342 R341轻轻的切断(注:此
处有风险,因为你不知道板层下边是什么,有可能是空的 也有可能是供电或者地线,不能切的
过深)切断后6脚输出电压1.8V 那就说明后级的显卡坏的可能性大了 接着在后级上焊接一根线
用烧机大法开始烧机 突然发现显卡虽然发热 可是显卡上边的有几个电容更热 大约在4个电容
的范围 索性4个电容都换掉  然后装机 测试 10 seconds power saving 几个英文又出来了 正在
懊恼的时候 突然屏幕一跳 熟悉的联想LOGO画面跳出 OH Yes 。。。。终于修好了!

四个电容坏了1个 不过电容焊接点都很黑 都换掉吧

写的容易 实际也修了2天 加分不会影响你的下载分,你的鼓励是我的动力 谢谢!
超过200分再写一篇!立贴为证!

 会员11918492元2022-11-30 20:52
 会员14248952元2022-11-3 13:44

网友:
我记得之前有修过一个也是显卡问题的

网友A:
这种机器是永久了散热器坏了引起的、你看看风扇是不是也有问题

网友:
我上次重植了无铅的还是一样会返修、估计得换新显卡和改良散热

网友B:
技术不错,这里显卡发热原因应该是4个电容击穿短路引起,这也可以直接取下R342 R341电阻本身断开1.8V_REG电压与显卡之间测试点的连接判断故障。

网友:
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C:
连显卡上 的电容都动手术,人才呀!不过这显卡估计寿命不会太长了吧!

网友:
显卡上面几个电容都被烧出来了,不容易啊,一般都是换显卡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不错,这里显卡发热原因应该是4个电容击穿短路引起,这也可以直接取下R342 R341电阻本身断开1.8V_REG电 ...

R342 R341 是铜箔直连 没电阻 只有切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连显卡上 的电容都动手术,人才呀!不过这显卡估计寿命不会太长了吧!

应该没事 电容短路 又不是芯片短路

网友:
不错 学习下 兼赚分

天意wx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长见识了,原来显卡上的电容也能换啊

网友:
要是发现断路遇到显卡发烫是拆了看不短就换了

网友D:
就这4个电容坏了    你那条线是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威武显卡电容都能烧出来学习了

网友:
现在的一天机不好修啊!

网友E:
显卡上的电容出了问题  ……
估计很多人会换掉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这4个电容坏了    你那条线是怎么回事

不是切断了R324 R341吗 再连回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是永久了散热器坏了引起的、你看看风扇是不是也有问题

这个显卡的散热器是单独的一个 双风扇 散热效果很好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  还好楼主没有直接定显卡 时间不说 还挣不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没什么用估计、还是容易坏啊

总不能为了一个可能发生事情 先把显卡换了吧?半年后坏了更好 再收一次钱啊

网友:
这烧起来 显卡也很烫 一般人都是换显卡 了   楼主仔细 啊 显卡电容

网友:
恭喜恭喜又赚到钱了

网友:
原来显卡上的电容也可以换呀,学习了。要是我的话可能会想不到换电容,应该会换显卡,谢谢 楼主分享。

网友:
我最爱烧鸡

网友:
上家应该知道显卡已经短路了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是很好的,目标很明确,故障排除的方法值得好好的学习,也是有强大的时序基础,受教!

网友:
这都能让你找到,显卡上的电容短路,还不是换显卡来解决的

网友:
经典的维修。谢谢分享。

网友:
果然是人才,这都能烧出来,果断加分支持

网友:
加精也值你说的分了,不过也学习了哦,可能以后遇的到。

网友:
换电容都有啊  我一般都是换显卡的学习了下次先换电容

网友:
一体机的图纸好难找呀

网友:
一个比较细心的问题,但当时换显卡的时候也能好

网友:
谢的好长啊。还附上了图和BIOS 不错

网友:
烧机有风险,修机需谨慎,不过烧机真的有很大作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上的电容出了问题  ……
估计很多人会换掉显卡了

一不注意就真换显卡了

网友:
修的不错  一体机和笔记本电路设计大同小异啊,还没有修过一体机。。。

网友:
技术杠杠的,还有PDF,bios备份

网友:
刚好有用,感谢分享

网友:
哇~!显卡上的电容也能查出来,牛人啊。

网友:
遇到这样情况,直接换显卡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是带TV的吗?

网友:
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不是供电时钟复位出来就行了,还要那些辅助条件,线性什么的

网友:
有很多时候显卡上的电容会有一两个短了是正常的。。但是这个貌似供电出了问题。一般情况下都是换显卡,换了显卡不行才测供电的。。楼主很厉害,细心,思路明确。学习了。。

网友:
小伙子技术不错,我看好你。

网友:
够细心 没的说

网友:
修了2天,真牛逼,楼主耐心真好,那个电容在显卡上面的,发热是和显卡一起发热的,能判断电容坏,更是神奇

网友:
换了好几次、显卡上的电容都把显卡换坏,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一体机  电路有区别的

网友:
学习,学习,一般都是换显卡的了

网友:
不是知道笔记本的也可以这样聋了

网友:
楼主技术真不错,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有几个电压,分别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正需要此图纸点位  谢谢

网友:
楼主这技术好,,,学习了

网友:
一体机是真心不好修啊,是不是在迅维学的烧机大法啊。

网友:
感觉 一体机不好修哦

网友:
给楼主送分才是真

网友F:
楼主你这图纸怎么下不喜爱啊
glm7605
我测试了能下啊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这图纸怎么下不喜爱啊
我测试了能下啊

网友:
我基本都是直接换显卡, 下次试试这几个电容

网友:
思路明细,新手小白借鉴了

网友:
先收藏起来,等机会

网友:
不错,有耐心的维修,经验也还可以。

网友:
学习了 ,楼主节约了一个显卡钱

网友:
搜集这么全的经验维修贴,高分鼓励,离你的200还差5分,期待一帖!

网友:
又要点位图又要图纸太累了

网友:
装个空BIOS上去怎么可能能显示啊,

网友:
这个好啊 很少见啊

网友:
这个屌,高手。。。

网友:
这样能用多久

网友:
修的好 很细心

网友:
显卡上的电容短路了   还真没注意这点

网友:
谢谢  很需要啊啊啊啊

网友:
哇 这都能修好 简直神了

网友:
我觉得显卡这类故障还会返修的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着情况的

网友:
楼主很厉害,这就是传说中的芯片级维修

网友:
多谢楼主,刚好需要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资源,图纸bios都收了

网友:
想问下,这几个电容在显卡上是什么作用的呀?

网友:
兄台  好身手 好身法   好吧  其实你这耐心必须杠杠的

网友:
赞,这都行啊!!!

网友:
显卡上的电容都烧出来了 厉害啊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会返修的,返修后故障是断电后再插电源开机无显

网友:
我就发现最后一张图 ,那只手在干嘛??

网友:
不容易啊,很多估计已经把显卡换了。

网友:
修一个板子不容易啊,烧机大法挺好

网友:
省一个显卡的钱,楼主捡钱了!

网友:
这机器应该有个TV小板吧,我以前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
哥,现在已经超过200分了,期待你再写一边这么惊天动地气鬼神的文章加分鼓励!

网友:
我现在在修一台联想B460二修机,北桥被焊过,原故障是 铁壳大短路,现在换了铁壳还是不亮机,哎没楼主的耐心,都不想去碰它了

网友:
lz牛啊 技术过硬啊

网友:
lz经验丰富牛啊

网友:
请问楼主收了多少钱??

网友:
最后一图 楼主掏东西是亮点

网友G:
掏的什么呢 不解
glm7605
一个人扶着机器 一个人拿相机拍照 好吧? 怎么楼外了? 照片是重点吗?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掏的什么呢 不解
一个人扶着机器 一个人拿相机拍照 好吧? 怎么楼外了? 照片是重点吗?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厉害 从来没想过

网友:
感谢分享,虽然不是很懂

网友:
楼主修的太细了 这样都修好了

网友:
楼主好厉害,我要是遇到这样的问题估计都修不好

网友:
这...是我肯定换显卡了

网友:
要是我一摸显卡发烫就直接换显卡了

网友:
一体机有点难修要好好学

网友:
这中故障,一般人也都能修出来,但是有很多不知其所以然吧

网友:
楼主写的很仔细阿。

网友(2015-11-20):
维修就是要细心就加细心

网友:
图纸在哪里呀

网友:
幸好不烫手 啊

网友:
恩,楼主修的不错,竟然能发现显卡上的电容坏了,像我们肯定就直接换显卡了

网友:
amd的芯片上面的电容也容易坏

网友:
好功底好思路。

网友:
厉害啊 这个 都能烧出来

网友:
技术不错很有耐心啊!学习了!

网友:
不错,加分加分

网友:
目前还不怎么会维修一体机,学习一下

网友:
连显卡上 的电容都动手术

网友:
只能说楼主的技术比较牛逼,澎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