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暗屏维修 没思路 求大师点点路

楼主(2015-10-21):
联想E47A暗屏维修  没思路  求大师点点路

昭阳E47 图纸.pdf

DA0KL9MB6F1

网友:
现在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是140LED的吧、这个很多都是屏坏了、

网友:
就四个信号、3V开启、3V调节、19V高压、地线、如果少开启或者调节、直接飞一个3V连起来、不行的话连5V连、我记得调节和开启两个都要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140LED的吧、这个很多都是屏坏了、

屏换了  一样

网友B:
外接试过了吗?电流跑到多少了?说详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试过了吗?电流跑到多少了?说详细点!

logo出来了  暗屏

网友:
你测下屏上的屏线接口供电不就行了,屏好的那肯定是开启/供电没上去啦

网友:
logo出来了  暗屏  查外设。

网友:
换了屏还暗的话就是主板上的问题了,电压确定都正常

网友:
查下屏的升压电路

网友:
哇  我今天也接到这样的机 同型号同故障 也是暗屏但是我这个是接电池能闪下暗屏 接电源不亮!

网友:
暗屏一般都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屏线接口附近量一下电压是否满足

网友:
是不是屏线断了嘛?楼主

网友:
看看屏接口处电压对不对

网友:
暗屏应该不是太难,难是难在这么尴尬的地方有时不太好量

网友:
这个 应该很好修的啊,就那么几个条件,(主供电,开启,亮度调节,地)

网友:
感觉【迅维】的帖子水平越来越低了

网友:
        会不会是灯管。。。。

网友:
最喜欢修暗屏的,没几个条件,升压板也可以直接改,就四根线

网友:
屏电路是很好修的

网友:
直接改个高压好了!

网友:
修好了   26脚 没3.3  导致暗屏  查出R39 电阻直接拉线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开启脚的电压没有   直接给一个3v的开启脚电压供电

网友:
这种还没修过,围观一下

网友:
接口条件都是好的么。如果好就看高压条。

网友:
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
看看1   4     26脚有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