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卡温度很高,cpu温度正常什么情况?

楼主(2015-10-21):
RT,东芝L525笔记本。    换过NEC大电容。 求高手指点一下什么问!!

网友:
加块铜片

网友A:
弄了什么变成这个样子的啊

网友:
是不是拆机过、如果原来就这样、就是散热问题吧

网友:
如果是因为拆过了才变成这个样子的、可能原来的导热垫或者硅胶没了

网友:
加到哪里呢?说下具体地方,是铜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了什么变成这个样子的啊

硅胶弄过了。。别人的本,拿来时掉电,我换了NEC电容,不掉电了   现在显卡温度高。以前高不高不清楚。

网友:
看看显卡与散热器是否接触严密!或显卡芯片问题。

网友:
没有超过90 一般正常吧

网友B:
散热器坏,显卡那热传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散热器坏,显卡那热传不去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手上没那个散热器。

网友C:
散热不好 铜管 风扇 ----BIOS最后产生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散热不好 铜管 风扇 ----BIOS最后产生显卡

风扇只有CPU达到55度才转。平时不转正常吗?

网友D:
这不是问题吧,怎么也这么多人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问题吧,怎么也这么多人回复

对于小白是个大问题!!!!请指教哪里的问题?

网友E:
难道开机就84度??,试试跑鲁大师,报警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难道开机就84度??,试试跑鲁大师,报警不,

开机就七八十度,到了85°鲁大师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开机就七八十度,到了85°鲁大师报警

散热有问题,如果是AMD的,也有可能是cpu老化了

网友:
把原装的散热硅胶换成硅脂  然后加铜片,最后改风扇,还不行就可以考虑主板的温控了 BIOS这些

网友:
刷个BIOS,再加一个散热软垫试试。

网友:
铜片不是随便加就可以的。 要让显卡和散热器正确接触。
上家坑定又是那种以为掉电就是散热不好的2333333了、。

网友:
还是散热、别直接装上去给客户、很容易返修的

网友:
加个铜片。看看出风口有没堵。。

网友:
导热没有做好,仔细看看

网友:
铜管可以检测的,一边热,一边还是冰凉,就是坏

网友:
多涂点导热硅胶散一下热

网友:
铜片加一个

网友:
换风扇,处理好散热,不行就换显卡吧,估计芯片老化了

网友:
换个散热片试试

网友:
楼主是要抢我们这行的饭碗啊

网友:
拆开看看散热组件有没有问题 看看显卡和铜片有没有压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