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背后打点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10-21):
希捷硬盘背后有方格格和圆圈的图案,有很多硬盘上面会打点。据说新硬盘是不打点的,而返厂修过的硬盘上面会打很多点;不知这种说法是否准确。有的硬盘上面会打得密密麻麻,像蜂窝一样。
第1张图和第2张图是我今天从当地一家大批发商调的货,背部打了一个点,他家的硬盘质保2年(据说翻新硬盘也是保2年的,不知道希捷正品行货的到底保2年还是3年)。图3、图4是随便翻出来的两个硬盘,上面打了很多点。西数硬盘貌似没有这种打点的方式。

网友:
希捷现在都是保两年

网友:
这都是厂家或商家的做的标记!只有他们自己清楚是什么意思。

网友:
希捷现在不怎么卖了.质保比WD短

网友:
我估计这打点的应该是有点问题的,应该是工厂制造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做个标记,若出了问题,返厂一块记号,就知道当初出货就有问题

网友:
二维码,1T的啊,现在硬盘真大,,,,什么时候也升级一下硬盘

网友:
ST早改两年换新的保修政策了

网友:
能保修就行   ST普通盘都是2年

网友:
是吗,我店里有一箱废硬盘,改天也翻来瞧瞧

网友: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哦 明天看看

网友:
随手拿了一块ST看,尼玛,真有个点

网友:
希捷硬盘很烂。除非你认识批发商,他们清楚那些批次的货好,真正的好希捷运转速度比WD的快。

网友:
搞不清楚

网友:
内部标记,你也可以自己做个记号希捷现在都保修两年.

网友:
还没注意到

网友:
还真没有注意到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打点啥意思

网友:
头一次听说啊,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
我自己用的怎么没打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