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源通用模块

楼主(2015-10-21):
最近用了两次通用模块,均以失败告终,个人排除了接线错,后级短路的问题,由使用中发现的两个问题来请教大家,
一台是E1920NW,不通电,排除短路,拆开关管,电源IC,接好好,电压奇高,居然有32V,7.9V这样的数字出来,
一台是LXM-WL19AH,一样的接好,却不知道为什么反馈绕组只有3.4V,
我想请教大家的是,像这两种问题,是模块的问题还是别的问题呢,
另,黄鑫船老师发表的5L0380R这个集成PWM和MOS的通用管子代换我也有疑问(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22751-1-1.html
那个390K的电阻是怎么算出来的,如果用相近的330K或470K代换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如果确定电表没问题的话、有可能就是反馈端的调节电阻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定电表没问题的话、有可能就是反馈端的调节电阻出问题了

通用模块是直接接光耦的,没有调节电阻

网友:
不要乱用模块,除非你对模块 了解,一般是维修原电路为好,大不了,换板子,二手的也不贵嘛。

网友:
有、怎么会没有了、电阻和电阻、光耦还有些小东西组成的、不过这个很难修的

网友:
所谓通用模块也不是完全通用的!有些机器开关电源变压器绕法与众不同。

网友:
通用模块只了解过,没有用过,感觉接起来也不容易,整好了上个图

网友:
好多机器都不能用,可能是后级带不动

网友:
通用模块不是万能的,

网友:
通用模块不是通用的,我就遇到过有的能用有的不能用的情况,我确定了模块是好的,上两台不同的机器,一台能用,另一台死活不行。

网友:
新人弱弱问一个,液晶显示器维修与液晶电视的维修,到底有多少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