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海信TLM40V86PKV型液晶电视遭雷击的检修

楼主(2015-10-21):
海信TLM40V86PKV型液晶电视遭雷击的检修

  海信TLM40V86PKV型液晶电视遭雷击的检修,据客户描述判断,该机可能遭雷击损坏。
  打开后盖,观察发现保险F801(6.3A)烧黑,5V控制块N901炸飞,交流220V两端阻值为0Ω,测小功率整流全桥VB901(1WB60)击穿,又查他处,没有发现其他损坏元件。回想起去年曾给一用户换了一块同样的电源板,炸飞的N901是LNK564PN,这块旧板上的这部分元件正好是好的。为了分析方便,把损坏的部分电路实绘出来如图1所示,将旧板上的N901、VB901、F801更换上,试机,先看见背光灯发光,接着蓝屏正常。字符正常,接上信号,图声色正常,电视修好。

  维修心得:该机PFC电路用的大功率全桥VB801及其相关的电路为什么未被击坏?原来这是由电路的结构所决定,由于J801继电器的隔离,所以完好无损。每年被雷击坏的电视当中,损坏通常多在电源部分,只要把击损的元件查完找尽并换新后就会解决问题。

(转)

网友:
让你这么说,所发的电路图只是待机部分的供电电路吧!

网友:
不错好还是有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