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cpu供电1.75v 不正常吧?

楼主(2015-10-21):
来一 苹果A1466 ,开机进系统死机, 不进系统几分钟也会死机, 拆开大概量了下主板供电,发现cpu  1.75v  感觉不正常,然后找出图纸
  发现图纸标有Vout = 1.85V max  应该是最大输出1.85v   可是实际输出1.75v 不对吧?现在的u还需要这么高供电吗?各位大神来讨论下。

网友A:
啥没人说句话呢??

网友B:
SVID没调节之前1.75V是正常的

网友C:
表量不准,打波波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苹果的还真不了解,新机器的话肯定没有这么高!

网友:
最大输出1.85,1.75应该属于正常的

网友:
打波 看有无杂波     1:有杂波(纹波大)  检查滤波等。                               2:无杂波       电压为正常。

网友:
没有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量不准,打波波看看就知道了。

波波正常 ,表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SVID没调节之前1.75V是正常的

是吗,可是亮机之后还是1.75v, 这时候svid应该调节了呀?一千修的时候真没注意过这个电压值,大哥有注意过吗?

网友:
值得学习一下下

网友D:
不确定  不过凭经验  不能先去怀疑这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确定  不过凭经验  不能先去怀疑这个电压

但是目前其他电压都正常啊,裸板都死机。

网友:
来有经验的大神来解解围呀

网友:
这个电压应该正常吧!再查查其他的吧!!!!!!!!!!!!!!!!!!!!!!

网友:
很少修到苹果,看看大神们怎么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没人说句话呢??

1.7V正常的

网友:
cpu电压太高了

网友:
这个电压正常的 你用大型软件就会飙高

网友:
我也觉得,现在的cpu什么还会有那么高电压呢?但好多人都说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