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啊

楼主(2015-10-21):
华硕M2N68CPU边上的电源管理位置上有个四方IC 电源管理不见了  大家看看这是电源管理吗 标着AJ-AF 50Q

网友:
你是跟电源芯片干上了么?一天问很多电源管理的问题,这个是电源管理,但应该还有一个跟他一起使用

网友:
看图纸啦大哥

网友:
我是一只菜菜鸟啊

网友:
这是个辅芯片。。还有个呢

网友:
这种料板不是有么

网友:
找图 或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