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绿板 G48G48L 独显 不过内存或过内存掉电 BIOS (亲测OK)

楼主(2015-10-21):
如题,已亲测可用,绿板 G48G48L 独显
_联想G480 G48G48L DIS

网友A:
不都是蓝色的么

网友:
这种保存下来下次有用

网友:
资料重复 暂时保留

网友:
把BIOS保留下来

网友:
保存下来备用

网友:
我的不掉电 只是有时亮有时不亮

网友:
我有一台开机1.2左右掉电有时候又不掉电,不知道什么原因,掉电 不好查

网友:
我的篮板刷BIOS没掉了,不错

网友:
怎么我的G480是仁宝的,这个版号感觉像是纬创的

网友:
先下载下来,好用再来好评!

网友:
我的也是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

网友:
我先刷写一个是一下

网友:
好了我在通知大家

网友:
还是不行 可能是其他问题吧

网友(2015-11-21):
LG4858L MB可以用吗

网友:
管用吗,我有一个集显不出的下下来试试

网友:
G480 重启有时候不来米,不知道刷BOSS 能不能解决

网友:
修到个g480 总死机

网友:
下载分这么高,怎么下啊

网友:
4858能用吗

网友(2015-12-24):
刷好了 ,亮机了,多谢楼主哈,

网友:
我这个机器原来的故障是上电到0.2A,掉电,然后PM_SLP_S3和pm_slp_s4的信号没有,SLP_S3的信号只有0.46V,估计是EC坏或者南桥坏,经下载刷机,OK了哈

网友:
有么有版号11252-1的资料啊

网友:
我的机器是有时开多次都正常,有时上电到1.多时掉电会是BIOS问题吗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每次都是在读内存或者读完内存出集显电压时掉,去掉内存一次也不掉
还是先下载个刷下试试吧

网友:
下载 测试了 100% 可以用的 板号是 LG4858 MB

网友:
我有一台跑0.54可以用吗

网友(2016-01-27):
bios不是4m吗 为什么下载解压是8m

网友:
我收到各G480,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反复加电掉电循环,下来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我的机器也已经修复

网友(2016-02-28):
5435 装不了系统

网友:
不亮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原因

网友:
原来机器不开机 刷完程序后正常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亲测过能用,大家在可以放心下

网友(2016-04-04):
我也有个不过内存的,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我的板子上内存掉电下载试试

网友:
怎么特定用户才可以下载

网友(2016-05-17):
引用 网友A:
不都是蓝色的么
一般都是绿色的

网友(2018-08-06):
我的蓝板 正常 多谢

网友(2020-12-21):
点了3次才下下来,前两次显示该附件无法读取。啥原因。希望能用,试一试吧

网友:
亲测能用,原机电流1.1A左右黑屏,拆内存会报警。刷楼主bios搞定。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