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牛捷威 笔记本Z06 开机掉电

楼主(2015-10-21):
客人拿来一台奶牛Z06笔记本,说是看电影久了会自动关机,在开开不了。一拿到以为是温度高要清灰,开机鲁了一下 压力测试 62°,温度也在正常范围内,出风口也很大风,不像是堵了,然后怀疑是NEC大电熔,拆开看 ,根本没大电容。以为CPU供电不足,多加了个330,加焊了供电芯片, 装机测试,还是一样放电影2小时掉电,掉电后在开 开不了,一开就掉,第二天开机也只能两小时,  本人维修小白一个,毫无头绪了。无从下手,求支招

post_deleted

网友:
这种故障只有慢慢观测了,应是过热保护。

网友:
典型的热保护

网友A:
以前修过这问题,是一个钽电容坏了。是桥还是内存供电不大记得的。电容是黑色上面丝印是白色的。你换试一下。不行拍个照帮你找一下

网友B:
竟然还有这个牌子的笔记本???孤陋寡闻了

网友:
我以前修过这个问题,后来是解决了,但过程有点忘了,因为很久的事了

网友:
等一开就掉的时候,量各大电压。  缺什么电压修什么

网友:
还是那句嘛,心细总有发现的!

网友:
直接刷BIOSS吧

网友:
应该是某项供电不问题  如果有示波器还可以简单测试下

这种故障需要耐心   4楼说修过一样的 你可以咨询下他  能解决你的问题给他加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前修过这问题,是一个钽电容坏了。是桥还是内存供电不大记得的。电容是黑色上面丝印是白色的。你换试一下 ...

师傅 说的是330电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师傅 说的是330电熔吗?

电容是多大的不记得了  这是个通病  迅维上有人说过的

网友:
换个CPU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竟然还有这个牌子的笔记本???孤陋寡闻了

我们国家有好多人买这个的

网友:
这种问题和BIOS没有关系吧,很明显就是过热保护,或者那个芯片性能不良

网友:
是一个电容 具体忘记了  比330短一点的

网友:
修好了  说一声 ,分享一下

网友:
我以前修过这个问题,后来是解决了

网友:
CPU 背面那颗大电容,将其换掉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