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不正常波形总结学习

楼主(2015-10-21):
今天修了个 进水的机器,3 5V 没有  但是换芯片后 打 芯片 3V电感  上管G极

如图,以前见过 这种波形的 帖子,但是论坛找不到了。 也忘了故障维修方法

现在再次发贴 求助,其实这机器 我已经放弃维修了,只是 修了一天 想和大家一起 学习总结下 示波器的经验

常见的 是  滤波不良,超压保护

这是我已经见过 和维修过的 案例,还请大家 说说 相关的 经验分享下

我传个 别人小结的一个图

此俩图为别人 资料里的图,一般都是 滤波  不良

更换电感后极 电容 即可。 大家讨论下  相关示波器  图形问题,自己发个帖子 链接

谢谢。

补充内容 (2015-10-22 15:07):
21楼 自己回复发了个帖子,是次天修的 一台过压保护实例

网友A:
说起示波器也惭愧  放在维修台上成了一种摆设 不过楼主能否将资料里面的图都提供上来 大家也跟着学习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起示波器也惭愧  放在维修台上成了一种摆设 不过楼主能否将资料里面的图都提供上来 大家也跟着学习学习

需要拿 去 论坛下的

网友C:
示波器测量维修
不能单独测量上管G的波形   还要测下电感后级的波形 综合分析

网友D:
最上面那张图G级的波形是正常的吧,待机的时候好像就是这样的

网友E:
我一般都是看下波形有没有跳变而已、还没这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上面那张图G级的波形是正常的吧,待机的时候好像就是这样的

根据 图纸 那台机器 应该在待机时 产生 3V 5V的 结果没有 5V 电感没有电压,3V G极就是那个图,进水机器  放弃 了。如果说待机时 小电流 那个波你认为是正常的,那谢谢啦,我以前看过这 波形 忘了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测量维修
不能单独测量上管G的波形   还要测下电感后级的波形 综合分析

。也不知道这个波形怎么产生的,后极无电压。 应该是 下管放掉了。。。 不量了。原来量过 下管有个5V持续导通。可能后边还有短路,但是 万用表测 172 对地。 放弃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都是看下波形有没有跳变而已、还没这么复杂

波波需要深入研究下,发现 同行 都是3板斧,既然要从业一辈子,深入学习吧

网友F:
什么牌子的示波器比较好用些

网友G:
抓波形我想大就应该都会的 主要试分析或者对比  楼主抓的上管G极波形的振铃波 属于正常的  只能说明芯片有动作了

网友:
  示波器还没用过。不过坛友们 可以发一些出来 供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H:
没有示波器的孩子,对此发表意见:大神吗?波波好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拿 去 论坛下的

这个好,学习一下着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8594-1-1.html
这里有详细有各个信号的波形图,包括设置,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牌子的示波器比较好用些

这个我也就不懂了。 我用的是安泰信的,应该只要100M的 都能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抓波形我想大就应该都会的 主要试分析或者对比  楼主抓的上管G极波形的振铃波 属于正常的  只能说明芯片有 ...

谢谢,这个叫振铃波 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有示波器的孩子,对此发表意见:大神吗?波波好用不

十台机器  会有  一俩台用得到,不过基本 上示波器的机器都难修,修出来的几率很小

网友:
这个很实惠,对学习修板有帮助,现留下,谢谢楼主了

网友:
有示波器修PWM供电还是比较方便一点的啊

网友:
刚修一台 B460机器  发现3 5V没有,示波器 测得

测得 5V电感后极 电压已经达到了 6V 并且瞬间掉电。
说明过压保护了。

加装个 电容 后 测试 稳定,然后 更换原电容OK 机器正常 工作

网友:
21楼 自己回复发了个帖子,是次天修的 一台过压保护实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上面那张图G级的波形是正常的吧,待机的时候好像就是这样的

示波器用好了还是真可以少走弯路!可是这个还得自己平时多用多积累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拿 去 论坛下的

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