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转帖)康佳LED32R6100PDE不开机

楼主(2015-10-21):
该机两天不通电  能开机几分钟  开机后声图正常   几分钟后画面卡住   有声音  此时除了关机其他遥控失灵。故障出现后再断电源   再开机   就出现背光一闪   然后就黑屏   也没有开机音乐(正常情况下有开机音乐)  拆机检测100V背光降为70V,12V降为7V多一点   可以肯定是待机保护了  以为是背光系统导致   换了灯条也没用   就在淘宝上找专家修  板子修了反复三次   都没修好,去掉了各种保护也没用    这样拖了一个月   没办法只好买板子   给客户装了,静下心来觉得这不是背光故障引起的保护,应该是主板系问题,就找图纸逐个测量板子上的所有供电 5V   3.3V   2.5V   1.2V    发现故障出现后就缺个1.2V   换了1.2的电源FR9889  还是没用。今天把主芯片散热板卸了   用热风枪和助焊剂   把主芯片补焊了下   一上午了 ,反复烧机  ,再没有出现关机  或不能开机的现象 ,因为只有一块板子没有屏,我是通过耳机听开机音乐判断主板能否开机的,反复开关机都有开机音乐   烧机一个多小时开机也有开机音乐一般这样的话主板就开机了。      网上的经验参考是背光保护,和板子有一路供电故障,实际都不是。

网友:
加焊主芯片我还从来没干过呢!

网友:
还得实际试机才可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