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称经典故障之HP TPN-Q118

楼主(2015-10-21):
机型HP  TPN-Q118
板号:DAOR62MB6E1 REV:e
故障:触发0.13不动
维修时间:2015.10.21下午
维修过程:此机是我同事接机拆机发现人家修过的动的地方3V  5V  1.5V CPU供电模块

同事修了两天没修好改我接手修,问了一下同事具体故障,故障为可触发电感S5 5V电压偏低,拿板实测的确是5v变为3.0v这芯片5V 3V是独立芯片可能有的人还没遇到过这芯片是高度集成上下管的,而且直接不需要反馈信号,牛逼了吧!5V跟3V芯片外观一样内部不一样的

这芯片也就看起来那么简单的怎么几个人都没修好呢郁闷,我随便测量一下阻值四百多一点都不低芯片滤波电容人家又早换过了芯片也不是不输出,只是输出偏低而已!想着后级拉低了可去的地方也太多了吧!首先我拔掉转+5V的PQ21结果一样!这机上电也是蛮有趣是要经过这个PU6去开启,这也是个特色吧

断开不行然后又拆了几个地方也一样没耐心在拆了,后面直接可调电源直接上个固定5V看后面有什么情况说起就干先把5V电感取了然后接5V电压发现这样还不行必须的接上电感接上后5V有小电流OK上电发现后面电压可以出电压只是没CPU跟显卡供电是因为我先断掉独显的原因,后面接上显卡电压供电全出,接屏居然亮机了,万幸啊幸好上家没有做手脚可能是因为这机有点位和图纸原因吧

好这样就可以保证后面是没问题的故障还是在芯片这边后面自己又换了芯片也一样,看来得仔细仔细在仔细的一一去排查了反馈没采用开启和芯片供电都正常不了解这芯片没找白皮书可能找到也看不懂毕竟小小白,自举电阻电容跟3V兑换断开PG信号故障都不变!{当时也测了11脚为5V是5V没错}

大家看出什么问题了吗?11脚下面PC228是不是有用料的是它是他就是他这个电容不见了踪影,找个板子拆个电容装上去标准电感5VS5出来按开关电流哗哗哗上去,装上电容实测电压也是5V这个电容是芯片内部VCC电压的,这个故障可能是因电容丢失使芯片内部供电电压不稳而或者是处于悬空状态造成芯片输出偏低的原因吧,这是我理解的,有大神知道的可以给我普及一下功课图纸点位BIOS论坛有就不上传了。
最后说一下白忙之中今天发了两贴虽然得不了精华但是兄弟们分还是得帮我加上,给内心一点小小的安慰,谢谢大家。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1523-1-1.html不会加入连接方法大家可以CTRL+C复制
今天上午发的贴看官们也可以去看看没加分的也可以帮忙加加分

 会员7282532元2022-9-24 22:41

网友A:
真是大神级别的师傅楼主  高薪聘请你可以吗   1W大洋  我这里大把的机器修

网友:
1W大洋加提出 刚才没说清楚

网友B:
呵呵 这样也以呀。那它为什么会被拆掉了呢

网友C:
这个是上家弄掉了还是厂家没上啊

网友A:
应该是上家不小心 搞掉了

网友D:
今天秒杀几个啊?,修机思路不错!加分支持下!

网友E:
看似不起眼的电容 在维修中就是至关重要的原件

估计也是那个电容引起供电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大神级别的师傅楼主  高薪聘请你可以吗   1W大洋  我这里大把的机器修

你就不要闹了吧!伤不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这样也以呀。那它为什么会被拆掉了呢

不清楚这个可不是一般的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上家弄掉了还是厂家没上啊

厂家是有装了不装就是5V出3V电压,不装芯片内部VCC电压就悬空了!芯片不确定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秒杀几个啊?,修机思路不错!加分支持下!

谢谢花总

网友:
楼主很仔细,足以说明细节的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似不起眼的电容 在维修中就是至关重要的原件

估计也是那个电容引起供电不稳……

版主,是贴没编辑好发帖时赶着下班所以误导了你们,具体的是芯片11脚的VCC电压电容丢失引起的不是6脚现在已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呵呵 这样也以呀。那它为什么会被拆掉了呢

兄弟刚刚发现你加分怎么加给灌水的去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上家不小心 搞掉了

就是你拆了吧

网友:
是吧。外围的电容感觉只能这种方式解释了

网友:
小小一个电容,可以引起一个这样的故障,楼主这样也能找出来。佩服赞一个!

网友:
       这电容干嘛的  还会导致这样的故障。 楼主修机非常细心啊。。。

网友G:
我还特意去网上看了下这个数据手册 对VCC这样描述Internal 5V LDO output. The driver and control circuits are powered from this
voltage. Decouple with a minimum 1μF ceramic capacitor as close to the pin as
possible. X7R or X5R grade dielectric ceramic capacitors are recommended for their
stable temperature characteristics.
是5V线性输出,我猜想是不是作为上下管的基电压。

网友:
佩服楼主的技术。这种故障是很难查的。

网友:
楼主修机细心,不错

网友:
思路加运气呀

网友H:
内部5V LDO输出。所述驱动器和控制电路从该供电电压。去耦用最少的1μF的陶瓷电容尽量靠近引脚可能。 X7R或X5R电介质级陶瓷电容被推荐为他们稳定的温度特性。

网友:
这下好了捡到个便宜

网友:
有可能是换芯片的时候吹掉了?

网友:
ti秒杀的感觉 治愈,久修不好的郁闷,兄弟们加油

网友:
给力赞一个

网友:
案列倒是很经典,维修当中碰到的故障真的是千奇百怪的

网友:
这种芯片的维修就是有难度的,我就有一台进水机器,就是没有3v电压没有修好,当时怎么没有想到直接给个3v试一试,看看可以亮机吗?受教了!

网友:
非常给力的分析,也很细心,找到了这个少件的电容

网友:
细心决定成败,还有坚持。

网友:
太好了,学习了

网友:
这个故障确实是经典的故障啊!

网友:
可能此电容和输出电压低有关,好像旁容,一头接电,一头接地

网友:
这就是3 5V 吗,技术不错

网友:
主板上的所有东西和人体器官一样,没有多余的,缺失就会不正常。哈哈。

网友:
看来这滤波电容很重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还特意去网上看了下这个数据手册 对VCC这样描述Internal 5V LDO output. The driver and control circuit ...

很有可能是,因为电容一头是接地其实也就相当于电感后端滤波电容,没有滤波一样就工作不正常了,这个修出来以后遇到类似故障就多一个维修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内部5V LDO输出。所述驱动器和控制电路从该供电电压。去耦用最少的1μF的陶瓷电容尽量靠近引脚可能。 X7R或 ...

可以视为电容给线性5V起滤波从而给控制电路提供稳定的电压吧

网友:
这电容也让楼主费劲了心思啊 !

网友:
维修中细心是必不可少的  给楼主加分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个芯片

网友:
调节频率的

网友:
学习来了                                                        好经验啊

网友:
楼主以后发帖可得加标点符号,不然得来回推敲

网友:
楼主在那里修机啊?

网友:
合成上下管的只遇过一次,电路真简单许多,修比外接的好修多了。这机子能经几人手上,愈来愈发觉会修的真不太多。

网友:
又学习了一个经典故障,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刚修好 一天  屏线 坏  烧了  主板 和 屏线

网友:
这还没有遇到过,这种芯片是最新的没有MOS管的那种吧

网友:
其实修机子会碰到很多经典的案例,只是时间有限,为了追求效率,没法发帖啊

网友:
以后电容不能随便乱拆呀

网友:
这维修师傅技术利害啊,小弟我也是学习以后修二手机子时要多多检查了,以前我也是修了一台E40的机子,一装上CPU芯片就大短路,烧了几个,后来才发现是上一家把一个电容焊接要别的脚上去了,那个脚是接地的,所以一上CPU芯片就烧。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文章能加点符号在编辑一下就更好了,看的有点累,加分鼓励原创。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啊!这种问题不好修啊!!!!!!!!!!!!1

网友:
恭喜楼主全部都是精啊。

网友:
不错的帖子 学习了

网友:
挺细心的 技术不错

网友:
有碰到过之前51125 的线性电容 引起的线性不正常 偏高偏低的都有 这个电容真是强大

网友:
学习了,大神啊。。。。。

网友:
看不懂电路,学习学习

网友:
很好,很厉害。这个芯片没有PDF,只能一个脚一个脚的查看啦。。

网友:
我也修到过同样故障的机器,也是那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借鉴

网友:
这个电容是通病 第一次修会有点时间长 修几台都是这个电容引起

网友:
是不是上家维修好了客户不同意修 又给摘了啊。。。

网友:
非常给力 很细心呀

网友:
对的,这个就是5V芯片内部的线性输出,即为基准电压。

网友:
楼主真给力。。。大赞一个,,,小弟向你学习了

网友:
写的很详细啊,只要有维 修思路就好,一步一步查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这种问题都能修啊

网友:
楼主修机非常细心啊

网友:
这个不是细心不发现不了问题  这种芯片边上的小贴片真不收乱拆

网友:
楼主很给力,电容不见都查出来了

网友:
学习啦,你应该是高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刚刚发现你加分怎么加给灌水的去了啊

点错了 今天来

网友:
楼主电容问题都找得出来没得说了

网友:
周边小零件也要注意了呀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 学习了

网友:
做维修还是要仔细啊,

网友:
佩服赞一个

网友:
滤波不良造成的?

网友:
上次也修过这款机,修到一半修的烦躁就没修了,还是楼主技术好啊

网友:
二修,高手

网友:
你这就不是小小白了把,,,让我们这等刚入行的小白如何自处啊

网友:
怎么看不明白.应该是我水平太低了.先收藏起来.

网友:
真是大神级别的师傅啊,楼主!技术高心也细!

网友:
小电容小电阻引起的故障也难发现啊

网友:
上家就拆了个电容  下手不重呀

网友:
手上一台一样的机子,开机5V变低。看下你的分析好搞了。

网友:
楼主技术确实牛啊

网友I:
楼主这句话“后面直接可调电源直接上个固定5V看后面有什么情况说起就干先把5V电感取了然后接5V电压发现这样还不行必须的接上电感接上后5V”可不可以理解成,用5V可调电源加在待机5V电感上,芯片不用取掉,电感也不用取。

网友:
兄弟机器修的不错 基本功扎实

网友J:
手上也有一块神州本 待机正常 触发5V拉低到1.6V 由于没有图纸 只能先定个芯片回来试试 看了楼主的贴 大有所获 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手上也有一块神州本 待机正常 触发5V拉低到1.6V 由于没有图纸 只能先定个芯片回来试试 看了楼主的贴 大有所 ...

查一下5V转5V管子的对地阻值有可能是转出去的5V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句话“后面直接可调电源直接上个固定5V看后面有什么情况说起就干先把5V电感取了然后接5V电压发现这样 ...

是的,有的还需要借个pg,我修的这个不用

网友:
LZ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高手如云,学习了

网友:
又学到一招,原来还可以直接在电感上加电试机

网友:
二修的机器真的要很细心,好在楼主知识很全面

网友:
是别人做的故障吗

网友:
楼主技术的确不错

网友:
应该是上家在换芯片的时候 搞掉了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这心细  这耐心  熟练啊看这手法

网友:
这个真是小东西大问题,看来以后得多注意

网友:
电容这种问题不好搞,搞死人的

网友:
这种问题给楼主一个超级赞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学习了 技术不错呀啊

网友:
之前 我也修了一片 5V电容掉了 引起的3.5V 不正常 后来我做了 实验 还真是这样的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楼主修的很细心啊

网友:
修机器细心是第一个,望是第一步

网友(2016-01-22):
这种小故障真不知道怎么检查

网友:
我有台时而能开机关机在开就键盘闪2下 闪灯开不了。会是什么问题。。只要不开机的时候就是闪灯 闪2下

网友:
修的挺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