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1反复掉电

楼主(2015-10-21):
待机正常0.018,触发跑到7.23几就掉电反复跑,那位有这个BIOS

网友:
是跑到0.723

网友:
试试这个 联想E531BIOS

网友:
应是某个供电或外设没过吧!

网友:
供电不全 有可能有芯片不良,

网友:
跑到0.7  此时还没有跳变跑马吧?供电都OK?

网友:
这个刷BIOS亮机了吗?感觉不像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我刷了好几个都是BIOS的是

网友:
供电全部正常吗

网友:
7.23?我晕,你会不会,0.7几的话查CPU供电以后的吧

网友:
打阻值、查缺电。

网友:
万能的淘宝应该能帮到你。

网友:
刷BIOS是否修复,楼主回话

网友:
跑到7点几该冒烟了吧

网友:
楼主刷BISO 好了吗 说一声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BIOS吧

网友:
联想就不用在联想了。直接BIOS。十刷八好。华硕也是。更加是这E531,哥都修四五台了,无论什么毛病BIOS都会出问题,修好供电什么的,最后还是要刷BIOS才会正常。一刷就好。当然这BIOS不一样。要用合成的,一般的用不了。论坛上现在不知有没有发出来了。我就没发。

网友:
我有觉得应该不是bios的事情,你应该查查其他的电和PG,以及复位等信号

网友:
有的缺项  欠压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看应该不是bios的事情,有些就是难修啊,修过的发表下呀

网友:
集成显卡供电有没有

网友:
结果如何,给个结果.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联想的Y460情况差不多开机电流0.75掉电,绕了一圈发现是网卡短路了,拆掉就好了,走弯路啊

网友:
这个刷BIOS亮机了吗?

网友:
刷下版主提供的那个BIOS试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