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EC不出S5_ENABLE

楼主(2015-10-21):
联想G480 版号G48G48L 一插电有3V5V 3秒就没了 51225的6脚20脚 EN信号有了之后就没了 手头没EC 没法换 EC供电 时钟(内部) 复位都有了 就是S5_ENABLE坑 EC 14脚 S5_ENABLE对地是120K 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求救

网友:
来人啊 BIOS刷过 能不能跳个3.3V去 有没什么影响

网友A:
联想的很多不都是这样的吗,插电3V5V出来没有,然后触发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很多不都是这样的吗,插电3V5V出来没有,然后触发才有

问题是我不触发啊 就是不触发才修 还有我看时序图是S5_ENABLE很早就有了

Lenovo G48G48L 11326-1M.pdf

网友:
上EC图给大伙看看

网友B:
而且你这个有了EN就没了、很可能是后级短路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而且你这个有了EN就没了、很可能是后级短路了吧

3V5V电感都是220的打阻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V5V电感都是220的打阻值、

你直接外接一个CMOS电池的3V到EN上、看看电压出来不、还是说也保护、

网友:
认真查查、是不是二级三级的3V 5V有短路、感觉问题不大

网友D:
这个EC是带程序的 不能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外接一个CMOS电池的3V到EN上、看看电压出来不、还是说也保护、

能不能直接跳51225的VREG3.3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EC是带程序的 不能乱换

没有带程序吧 我插电有3V5V的PWM BIOS有3.3的CS# 而且EC有CS#到BIOS

网友:
3V5V 3秒就没了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触发条件不满足,开关有电压吗

网友E:
              是有出吧   3 秒后就没了  可能是保护了 , 注意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有出吧   3 秒后就没了  可能是保护了 , 注意查查、

可能是啊 但是没哪里短路啊啊

网友:
可以悬空吗

网友:
AC_IN_OC#看看这个信号

网友:
记得G480的IO是带程序的,不触发的很多是IO挂了

网友:
看看5v有没有短路,EN有没有开启,更换电容MOS查外围电路

网友:
你要按下开关看看会不会再出来啊?现在的板子为了节能,按下开关3V和5V才会出来的!插上电源会来一下就没了,按下开关就来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意思

网友: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s5_enable 插好电出来几秒就没有了。

网友:
如果有待机芯片, 建议更换下。

网友:
会不会是信号被拉低了呢,仔细查查

网友(2015-12-01):
我也碰到一片联想B590, S5_ENABLE 一通电有,三秒消失,我用示波器测试,3V 5v正常,反馈正常,没有短路现象,按开机可以再次触发启动S5_ENABLE,怀疑这个本子的时序是这样的,因为按开关有RSMRST发出给南桥,也有开启信号通知南桥,谁有好的机子,可以测试一下,是不是这个是新版本节能的一种方式呢。。。

网友:
查有没有RSMRST给南桥,和pwrbtn,,看南桥有S***#的信号回来吗?我这个是南桥没回信号给EC。

网友:
应该是9012问题 这个遇到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