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B75M-D3V 1.1反复重启不显示

楼主(2015-10-21):
GA B75M-D3V 1.1反复重启不显示,用1155针 CPU假负载测的RAMPWOK 1.5V、VDDQ 1.5V、PWRGOOD 1.05V、VIDALERT 1.05V、VIDOUT 1.05V、VIDCLK 1.05V、VCC 0.16V、RESET 0.16V、VCCPL 1.61V。VCCPL应该是1.8V,感觉电压有问题,但是上电时序看,PCI 时钟1.6V都已经出来了。假负载上VCC是什么意思,一直查不出来这个是什么电压!请高手指示下!图纸请参看下GA B75M-D3V 1.0版本的,还有相对应的上电时序!

技嘉GA B75M-D3V主板时序.doc

网友:
总是感觉用1155针 CPU假负载不好使!B75反复重启首先刷BIOS,查外设供电。

网友:
先刷个BIOS看一下

网友:
BIOS刷了也是一样!

网友A:
问题是CPURST都没有,还没轮到BIOS

网友:
先刷 BIOS刷完看看总线电压

网友:
不是BIOS 估计就不太好修了

网友:
这种1150针的都是BIOS问题

网友:
我也有块一样的板,原来是反复重启,CPU风扇不转,长按开机分键刷新了BIOS 能启动了,但CPU风扇和SYS风扇一样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CPURST都没有,还没轮到BIOS

那就查cpu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