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格式化出错了!!!高手来救!!!

楼主(2015-10-21):
今天碰到个一体机。I3CPU的。故障现象:主机进DOS就黑屏,进到PE里用DISKGEN分区,但到格式化提示:出错000000)  unknown Error..............用分区助手提示:代码:203  Failed to write DBR(with bad    cluster)   用硬盘测试没有坏道!!
请教高手,,能修么

补充内容 (2015-10-23 20:11):
问题解决了,,结果是串口数据线的问题。。。不要质疑我为什么不先换一个再说,,,因为这是个带电视功能的一体机50多寸,,太不好拆了

网友A:
原来装的是什么系统?你应先全盘格式化再重新分区看看。

网友B:
进pe用低格程序低格一部分然后重新分区看看呢。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分区表有问题,重新分区

网友:
来点图片把,这样好抽象啊

网友:
有坏道了,能修.

网友C:
扫描一下,如果不严重说不定坏道能进到G表,也就可以用了.真有物理坏道,G表满,你没工具就修不了了.

网友:
应该是坏道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原来装的是什么系统?你应先全盘格式化再重新分区看看。

没仔细看帖么??分过区了,,但是分的区,,如果格式化就出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扫描一下,如果不严重说不定坏道能进到G表,也就可以用了.真有物理坏道,G表满,你没工具就修不了了.

用PE的硬盘检测没有坏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pe用低格程序低格一部分然后重新分区看看呢。

同意,,明天试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PE的硬盘检测没有坏到啊

清除保留扇区,重建MBR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清除保留扇区,重建MBR

怎么清除保留扇区。。MBR重建过。。

网友:
用VCR 446  擦除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清除保留扇区,重建MBR

用VCR 446工具擦除过算不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VCR 446工具擦除过算不算。。。

清除保留扇区再菜单里找.

网友E:
用DOS工具箱的硬盘检测工具试过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没仔细看帖么??分过区了,,但是分的区,,如果格式化就出错了

我是说分区前先整盘格式化一遍,然后再分区,再格式化。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DOS工具箱的硬盘检测工具试过没有?

认真看贴自,,进DOS就黑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分区前先整盘格式化一遍,然后再分区,再格式化。

格式化就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格式化就出错
看来硬盘有问题了!实在不行低级格式化吧!

网友:
以后这样的问题应该先从简单的方法来解决,秉承先易后难的原则,少走弯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