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BIOS的片选信号是3.3V呢

楼主(2015-10-21):
咨询一下BIOS 的片选信号。
这个板子所有电压正常,有RESET, power button 也有效, 桥片,CPU ,集成显卡都正常发热, 晶振32.768有压差, 但是就是不跑码(POST card 一个灯不亮)。 插内存与不差内存, 装BIOS 芯片与不装BIOS 芯片,显现都一样。
所以怀疑是不是片选问题。这个BIOS 的片选是PCH 直接通过一个sn74cbt3125 过来的。量了桥那头,开机前为低电平,开机后(power GD 出来,风扇正常后),一直为3.3V。 这个信号应该一直是低电平才对吧。 是否桥有问题? 求指导一下。

注: 这个贴子发重复了。

网友A:
一般是上拉来的3.3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上拉来的3.3v

那应该对还是不对呢? 是否表示已经有了片选?片选不是应该低电平吗?

网友:
有没有示波器,有的话最好用示波器。虽说是低电平选中,但也是瞬间。有时万用表测信号线并不精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对还是不对呢? 是否表示已经有了片选?片选不是应该低电平吗?

CS#不是持续拉低,而是瞬间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CS#不是持续拉低,而是瞬间拉低

好的,明白了。我的板子也修好了。呵呵。 MISO 信号的问题。

网友:
“选”字要理解好,选中了才能交换,拉低一次就是交换一次。

网友(2016-01-20):
片选是波形,不能一直为高

网友D(2016-12-06):
八脚BIOS。8脚供电3.3V      1脚片选信号是万用表测3.3V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八脚BIOS。8脚供电3.3V      1脚片选信号是万用表测3.3V正常吗???

我一般使用示波器打波,万用表测量不是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