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码,BIOS 片选一直是3.3V,

楼主(2015-10-21):
咨询一下BIOS 的片选信号。
这个板子所有电压正常,有RESET, power button 也有效, 桥片,CPU ,集成显卡都正常发热, 晶振32.768有压差 (补充一下,14.318 感觉没压差,1.455V 与1,450V), 但是就是不跑码(POST card 一个灯不亮)。 插内存与不差内存, 装BIOS 芯片与不装BIOS 芯片,显现都一样。
所以怀疑是不是片选问题。这个BIOS 的片选是PCH 直接通过一个sn74cbt3125 过来的。量了桥那头,开机前为低电平,开机后(power GD 出来,风扇正常后),一直为3.3V。 这个信号应该一直是低电平才对吧。 是否桥有问题? 求指导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laomaotao.net/?Z7922

这个是什么呢?

网友B:
不认真回帖,小心被月饼逮住喽!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认真回帖,小心被月饼逮住喽!哈哈

是的。就是捣乱刷广告的。举报。

网友:
SPI 信号图

网友:
查CPU复位信号,

网友C:
RSTIN_N 信号是有的,开机前是低电平,开机后稳定在1点多V 这样,按下RESET 后,这个线号也有跳变的。
看起来RESET 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RSTIN_N 信号是有的,开机前是低电平,开机后稳定在1点多V 这样,按下RESET 后,这个线号也有跳变的。
...

那就刷BIOS程序,再换BIOS芯片,再查DMI总线和FSB总线,或者换桥甚至把它丢垃圾桶,换板

网友:
片选应该是开机有一个跳变

网友:
难咯 波波搞起 不然你只能碰运气

网友:
不一定是桥的问题,刷bios试试

网友D:
不是BLOS的问题,应该是条件还不够。

网友:
应该是还认不到CPU吧!!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查CPU工作条件和北桥的工作条件,然后再查南桥的工作的条件!片选信号应该是低电平,代表地址选通!用示波器测量应该有持续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BLOS的问题,应该是条件还不够。

还有那些条件呢? 我想先确认好再刷bios,省得问题搞的更复杂了

网友:
找到原因了,这个故障是因为 SPI BIOS 的 第 8 个pin MISO 信号不良。导致不跑吗。 重新补焊以后,板子正常工作了。
谢谢大家关注并提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