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551G不认U盘

楼主(2015-10-21):
接到的是商家的二修机,到手上一看,干过桥,  被同事加焊过,还是不认。到手修,1、检查USb外观是否损坏--没有 2、打所有USB供电对地值---正常  3、检查数据通信线路对地值---正常,到第三步 估计有人说桥坏,其实不然,接着检查桥USB模块供电    不对,L53第一脚3.3V,第2脚只有0.9v   被拉低  而且触发后才出来,看信号不对,s5状态都应该出来,怀疑短路或漏电  ,马上将几个滤波电容去掉,一查好了  电压出来了,开机插U盘 认了  好了,有人认为完工了,其实我也这样认为,交给客户不到1天  又返回来了,原因:拷贝500多兆的要30多分钟,一想不对 , 纠结了  又返回来检查电压还是正常,最后检查到L53有阻值了,果断去掉,换一坨锡搭上,开机再试,咦  正常了,交给客户   至此完。知道电感坏还能引起这故障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4551.png

网友:
不会发截图,见谅

网友:
不认U盘?键盘鼠标插上有用没?

网友A:
电容短路  绝对不要忽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短路  绝对不要忽略了

短路不怕    怕电容给你偶尔漏一点电    让你纠结死   阻值 和你当时测电压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