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网上买的P8H61-M PLUS V2主板通电没反应!!!!

楼主(2015-10-22):
小白求助网上买的P8H61-M PLUS V2主板通电没反应了
    情况是这样的   刚买来  直接拿了个带系统的硬盘  试机子  前两次还可以点亮主板  风扇转  显示  有图像    第三次在  试      主板就没有反应了   按开机键 风扇动一下(不是转)就没反映了     接小喇叭没声音      到底是  哪里出问题了     有没有可能BIOS坏了  啊

网友:
拔掉12v 小4pin供电 看看是不是可以常转呢?

网友:
买多久了,退回去要求卖家重新发个好的来

网友:
应该是12V短路了吧~~~~~~

网友:
如果你没有一定的维修基础,还是换货或退好了。

网友:
刚买就退回去吧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了。

网友:
先把板从机箱里拆出来,再试,不行的话,CMOS放电,内存条,显卡重插,再找个电源替换后试,如果还有问题,建议返回或送修,不是维修人员,不要自己弄。

网友:
退回去吧

网友:
没过保直接送修吧建议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短路了,查CPU供电!!

网友:
哪里买的还回哪里去比较合适

网友:
建议楼主拿去就近的电脑店看看!有惊喜!

网友:
网上买的就直接退了吧!

网友:
不要修  直接保修  最好

网友:
这还用想什么  所以说 不懂就别网购 特别是某宝的那种二手板

网友:
这个是短路保护了,检查下 CPU供电

网友:
淘宝卖的主板好多 都是修理过的。翻新的 注意啊

网友:
你可以测一下是不是十二V短路啊

网友:
还是赶紧的退货还来得及啊

网友:
网上买的东西没售后~

网友:
直接退货 你又不懂维修

网友:
裸板试一下短路不,没安装好也可能短路

网友:
退货给差评

网友:
硬盘不要接还是一样吗

网友:
供电有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电源坏或者短路

网友:
先查供电吧

网友:
问题描述的太片面了一点吧

网友:
板子上有短路,呵呵

网友:
是不是板子有通病啊 有知道的吗

网友:
如果才买的话最好是直接退回去、
你自己搞了他可以不给你保的哟。。!

网友:
排除接触不良吧,如果还是一样的话就发回去换一块

网友:
是不是主板短路或者电源坏了?

网友:
直接退了吧——H61不出供电就是这个鸟样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遇到,看下有没大神解决学习,下次遇到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