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4N78-AM V2 档0E 0B经验分享

楼主(2015-10-22):
ASUS M4N78-AM V2 主板全图

这个板原来故障是自动触发,更换IO后开机档代码 0E  0B

测量工作条件都正常,当量到键盘接口是第5PIN电压不正常,打对地阻值正常,一般排组容易坏,更换排组后正常

进系统测试了几分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外设引起的故障

网友:
是的,好多档代码都是外设引起的

网友A:
华硕的板子,排阻就是爱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板子,排阻就是爱出问题。

这个主板我修了30片了,还没有修到822排组坏的

网友:
OB有些主板是内存不过故障也有,这里排阻一端应该是连接5V电压测试点,本身损坏一般阻值增大比较常见。

网友:
这几天看到的华硕都是换排阻

网友:
这个问题发生几率不高吧,不过LZ也是高手,修得很好

网友B:
我一般是拆电容  换排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是拆电容  换排阻

为节约维修成本,排阻可以不用换直接拆下本身飞线连接两端焊盘位置即可,电容在这里应该是起到滤波平衡输出5V供电到PS/2接口供电引脚工作使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节约维修成本,排阻可以不用换直接拆下本身飞线连接两端焊盘位置即可,电容在这里应该是起到滤波平 ...

拆之前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D:
谢谢分享 真没想过这里会引起档0E 按我的思路 只会想内存那块的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之前看有没有断线

建议电容不要拆掉,防止排阻一端输出到PS/2接口主供电引脚工作5V电压不稳定产生跳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建议电容不要拆掉,防止排阻一端输出到PS/2接口主供电引脚工作5V电压不稳定产生跳变。

恩  谢谢提醒 你理论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 真没想过这里会引起档0E 按我的思路 只会想内存那块的问题了

一般诊断卡挡OE代码为内存不过故障的话,有些带蜂鸣器功能主板会出现报警声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  谢谢提醒 你理论很好啊!

你说的断线情况一般是排阻一端5V输入工作大电流引起。

网友:
这款板修的很少,收了先!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是逐个拆外设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  谢谢提醒 你理论很好啊!

过奖了,https://2.taobao.com/item.htm?sp ... amp;id=522918944816热熔胶枪有需要吗

网友:
AMD的CPU容易当 外设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帖子。搜索

网友:
刷个BIOS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