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北桥供电问题的疑问

楼主(2015-10-22):
很多主板北桥供电用的是LM324+场管线性稳压方式,管很热很烫,板往往被烤黄,故障率极高。
疑问是为什么不采用开关方式稳压呢?是为省料还是技术问题?

网友:
开关电路比较复杂,使用线性稳压为了降低成本。

网友:
板路设计的时候就这么做的,相对来讲线性稳压比较便宜,比如手机充电器就便宜,笔记本适配器就贵,一个道理

网友:
估计也是为了降低成本,,,,

网友:
成本和设计难度考量吧

网友:
应该是省料吧

网友:
应该是PWM方式,这种方式成本很高的,一般用在比较高档的主板上使,为什么不使用,这个就要问设计者和厂家老板才知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