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120G SSD是怎么分区的?听说C盘要60G?

楼主(2015-10-22):
大家的120G SSD是怎么分区的?听说C盘要60G?
还是说不分区了?就一个区?

网友A:
硬盘都一样,想怎么分就怎么分。

网友:
分两个 一个系统一个软件不好吗?

网友:
120G 的分一个区有点浪费,可以给C分个60G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都一样,想怎么分就怎么分。

怎么能这样说,装64位系统,C盘是要60G的。

网友:
你觉得够用就行
没有固定

网友:
部署win7以上系统分50G以上就行,

网友:
和普通硬盘一样分区,以你自己的爱好随便分区,。。。。

网友:
我的ssd128g,装win7,64位,c盘分35g,足够用。

网友:
ssd的分区大小没什么要求,只要分自己合适的就行,关键是要做4k对齐,系统最好用win7,并且要用ahci模式,如果ssd支持再打开trim就完美了.

网友:
想怎么分就怎么分

网友:
装WIN7 最少分60

网友:
路过看看,顺便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