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B-MX/WiFi-AP不触发

楼主(2015-10-22):
1.华硕主板不触发
2.发现待机图中Attansic   IC发烫其它小IC.   二个1117(量晶体好像正常)也是发烫
3.求高手指点..小弟不知如何下手谢谢''
4.求图纸谢谢'

网友:
先摘了这个看看1117还会不会发烫,还有网卡。

网友:
发烫不一定坏 打下值 看下是否正常 南桥有没有烫手

网友:
查IO和南桥

网友:
看下3.3V短路还是5V短路了。

网友:
如果折掉网卡还是如此,南桥不保。

网友:
先测一下3VSB是否短路了呀

网友:
开启电源.CPU风扇小小抖动一下。检查南桥  IO没发烫其它没发烫       没图纸不太会查

网友:
南桥挂了估计、没得修、

网友:
换了二个1117一样没好........一棵3.3v正常另一棵2.3v会不会那棵元件坏了造成压降?

网友:
发烫芯片先换了再说

网友:
查看下个个的待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網卡故障也有可能導致3VSB短路~進而引發不觸發唷~估計拆掉網卡就可以觸發了~因為常修到這型號網卡故障導致不觸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