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结构复杂的大型居室(如豪华别墅)的网络接入

楼主(2015-10-22):
此前接过几个别墅和单位的施工,因为没有经验,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最后的效果虽然达到了客户的要求,但始终没有理出一个高效、简便的方案,有些遗憾。
在此,向各位同行达人讨教一下,互通有无,谢谢大家!
补充一下,我的两个施工方案:
1、大功率路由+若干中继放大器;
2、电力无线路由套装+若干电力无线扩展器+若干中继放大器。

不知还有什么更好办法?

网友:
没出师就敢下山,那么猴急干嘛

网友:
有多大面积? 别墅 最多2个AP。书房+客厅电视等都要有线吧。

网友:
现在无线AP这么好用直接上就行啊,而且都带POE供电的,做无线覆盖的也狠多嘛

网友:
使用无线AP 桥接 更加稳定!   大功率路由器不适合!

网友(2015-11-28):
支持楼上的。楼主的方案早就淘汰了。